有奖专题讨论:迄今为止,您都用过哪些品牌的中型PLC?

楼主(2017-08-01):
  相对于小型PLC市场,能够提供中型PLC的厂商数量并不多,目前我国中型PLC市场还主要被欧美的国际大公司所占据。中型PLC的输入输出总点数一般在256~2048,用户程序存储容量达到2~ 8K字。中型PLC不仅具有开关量和模拟量的控制功能,还具有更强的数字计算能力,它的通信功能和模拟量处理能力更强大,适用于复杂的逻辑控制系统以及连续生产过程控制场合。

 那么在您的工作中,您用到过的中型PLC都有哪些品牌呢?

它们的性价比如何?

您选择它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一起来爆料吧!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主题帖“奖专题讨论:迄今为止,您都用过哪些品牌的中型PLC?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PLC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plc.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品牌中型PLC的优势特点、性价比、参数对比、典型应用等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性价比#西门子s7-300性价比解析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816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上世纪90年代用过omron的C200H,当时觉得很强大,现在看来也行。07年用过omron的CJ1,因为配的模拟口和高速计数多,价格很高。后来用了omron的CP1H,功能强大,价格非常低了,尽管多用了几台。

所以,别论大型、中型,只要功能够用,使用可靠、方便、灵活、花钱少就行。

网友B:
用的最早的是光洋的SZ系列PLC,单框架结构,最大的为8槽框架,可以自由组合模块,当时感觉功能还是很强大的,但是价格好像也不低,当年条件有限只能用手操器编程调试很麻烦。以前的设备带的就是这样的PLC对此比较熟悉所以就用了几年,现在这个品牌的PLC已经不常见了。

后来西门子PLC在国内应用越来越多,客户普遍要求用西门子的PLC,自然也就用上了S7-300系列的PLC。

网友C:
用过基恩士kv-3000系列的plc,用了五年多了没出问题,成本方面比较高,感觉是物有所值。

网友D: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工控人对PLC最不陌生吧。分享一下工作经验

网友E:
用过汇川AM600系列PLC,一般人眼中,国产PLC质量和性能不是很可靠,后面又陆续用了汇川H1u 和H3u 系列 ,已经稳定运行了一年,一般用途汇川还是不错的选择,性价比高  就是编程界面不是很友好  这里稍微吐槽一下。

网友F:
# PLC应用记忆# 二种 控制系统中PLC-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3112_1.shtml

网友G:
有用台达AS300,AH500系列来吐槽分享下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吐槽,分享知识

网友H:
哎!一直玩小型PLC。历史上做过两次大项目,一个最早使用了施耐德TSX P57202一个使用了西门子S7400冗余,这两个算大系统了,可惜只是做了陪衬性图纸设计工作,没能深入参与到程序设计以及后期调试,所以对中型控制器的性价比以及使用过程中的优劣等等至今没有感受。

网友I:
一直在用西门子300plc,感觉还是很可靠的,价格还是不太便宜,认真设计选型之后优化一下之后对于整个工程来说还算是可以,编程也比较方便,scl在一些计算上用起来比较方便,软冗余也不错,通讯功能比较强大。DP功能就不用说了。

网友J:
就用过三菱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K:
西门子这个自动化行业的巨人在simatic产品的历史长河里又一次投了一颗砾石激起了一片涟漪而这颗砾石的名字就叫作s7-1200,从产品命名上来看更像是s7-200的一个延伸或者升级,在这里笔者想详细的讲解一下这款产品,在讲解之前我觉得应该了解一下西门子plc的家族史。

       1、西门子plc的历史 从西门子公司1872进入中国以来,中国自动化前进的之路一直有西门子自动化产品相伴,说到西门子的plc大家都能说出那些耳熟能详的型号s7-200/300/400,但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这些产品并非所有都是西门子的德国血统,s7-300/400采用的是step7编程而s7-200则采用step7micro/win编程,曾经有很多人都叹息过为什么熟悉了s7-300产品之后再去学习s7-200产品仿佛换了一个公司产品而需要从头学起反之亦然。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s7-200产品是西门子利用收购的一家美国公司开发软件和产品,为了能够争夺plc的低端市场而整合上市的。相信大家也看出来s7-200的编程模式和sm特殊寄存器设置都能够找到一些美日式plc编程模式的痕迹,而西门子也一直寻找合适的时机开发属于德国血统的低端plc产品,就在2009年s7-1200这款产品应运而生。

     2、s7-1200的市场定位 有控友说s7-1200是s7-200的一个简单的升级,可以说这句话说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它确实不是升级而是替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s7-1200的这个产品是西门子低端plc产品的一记重拳。西门子已经停止除在中国的s7-200cn系列以外的s7-200生产线,s7-200cn以其低廉的价格还要争夺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自动化市场份额。而在欧美低端市场将全部被s7-1200产品覆盖。在中国有很多厂商相继推出兼容s7-200的模块这也使得西门子在低端市场的份额占去一部分,所以为了降低成本而保住市场还要延续200cn系列的辉煌,而西门子将会把最新的通讯和控制技术应用在s7-1200这款产品上同样西门子也将会用s7-1200这款产品强力打造全球plc中低端市场。

      3、s7-1200的产品定位 s7-1200这款产品的定位还是相当明确的,瞄准的正是中 200多出30%,充分满足市场的针对小型plc的需求,现在很多离散行业和过程控制行业的小型单元和系统点数均是在离散点200以内、模拟点在36-48点之内,所以在这个时候s7-200将不能应对,客户只能选购s7-300中型plc以大马拉小车形式来面对工程这也给客户造成了一定成本上的浪费。而s7-1200这款产品容量上的设计是在充分积累客户多年需求之上而得。             4、s7-1200的产品新特性 a)紧凑模块化结构 s7-1200产品延续了200紧凑式结构,cpu1214c的宽度仅有110mm,cpu1212c和cpu1211c的宽度也仅有90mm。通讯模块和信号模块的体积也十分小巧,使得这个紧凑的模块化系统大大节省了空间,从而在安装过程中为您提供了最高的效率和灵活性。另外s7-1200增加一个特殊结构的io模块叫做信号板,它是镶嵌在cpu箱体上的分别为2di/o和1ao这正是西门子设计精髓之道可以随时定制所需要补充的io模块,中小型工程的问题突显之处就是工程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在工程实施过程当中出现di/o和ao不够用,而ai却是能够较为富裕信号通道。 b)强大的控制功能 系统集成了16路pid的控制回路,并且pid都是能够支持自适应的快速功能块,并且提供了pid参数调试和观测的控制画面,可以让用户在并不熟悉pid参数如何调整的情况下把工艺参数控制到所需标准。系统集成了多达6个高速计数器(3个100khz,3个30khz),用于精确监视增量编码器、频率计数或对过程事件进行高速计数。系统集成了2个高速输出,可用作高速脉冲输出或脉宽调制输出。当组态成pto时,它们将提供最高频率为100khz的50%占空比高速脉冲输出,以便对步进电机或伺服驱动器进行开环速度控制和定位控制。通过2个高速计数器对高速脉冲输出进行内部反馈。当组态成pwm输出时,将生成一个具有可变占空比的固定周期输出来控制电机速度、阀位置或加热元件的占空比。系统支持对步进电机和伺服驱动器进行开环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对该功能的组态十分简单:通过一个轴工艺对象和通用的plcopen运行功能块即可实现。除了返回(home)和点动(jog)功能以外,还支持绝对、相对和速度运动。 c)经典的编程模式 s7-1200使用simaticstep7basic工具编程,而这款的工具的使用风格基本与step7professional一样,提供lad和fbd两种编程语言并采用ob组织块fb功能块fc功能函数db数据块的编程形式(通过背景db的支持可以实现功能块参数化调用),这次西门子公司终于把全线产品的编程风格统一了。 d)复杂的数据结构 复杂的数据结构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数组、结构等这样的多元素组成的数据单位,而市面上很少会有低端plc的编程语言能够支持复杂的数据结构,都是采用扁平式的数据类型(bool、int、word、dword、real)。s7-1200这款产品继承了300/400中高端plc所具备的数据结构开始支持数组和结构等。 e)指令参数的多态性 在西门子的经典的编程指令当中都是采用数据类型一致分类,例如加/减/乘/除的指令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是不同的指令,而在对s7-1200编程时不分数据类型只是调用功能,让功能块放置在network中时才会让用户选择是哪种的数据类型,这就轻松实现了参数的多态性。 f) 基于控制对象编程 刚才上文提到了s7-1200增加了db数据块和struckt数据类型,正因为具有了这两个必备的条件这才引出此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基于控制对象的编辑和编程,添加控制对象也只需要单击一下鼠标。 添加新的对象(如一个轴或一个 pid 控制器)时,工程组态系统的“添加新对象”(add new object)窗口中会显示相关设置。根据对象的功能为对象命名。微调各种对象时,用户可以使用功能描述,分配完对象的所有信息后,编辑器中会立即打开该对象。 g) 集成 hmi 工程组态 simatic step 7 basic 包括功能强大的hmi 软件 simatic wincc basic,用于对simatic hmi 精简系列面板进行高效的编程和组态。高效的工程组态包括,例如:通过智能拖放功能直接使用 hmi 项目中的控制器过程值。hmi 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hmi 数据可始终保持一致性。hmi 和plc 之间的连接可以集中定义。还可以创建多个模板并分配给其它画面。完全集成的hmi 功能使组态 simatic hmi 精简系列面板变得十分方便且高效。 h) 通讯集成profinet接口 在当前自动化推崇工业以太网通讯的趋势中,西门子的全线产品已经开始“顶盔贯甲”全部武装上了profinet的接口,而唯独低端产品s7200还是停留在以太网通讯s7协议的这个层面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子已经把具有profinet接口的s7-1200引领上市了。s7-1200支持传统的以太网s7通讯同样也支持profinet工业以太网总线通讯主要是用于simatic hmi 精简系列面板(用于可视化);其它控制器(用于 plc 间的通讯);第三方设备(用于可选的高级集成) i) 灵活的第三方通讯 与第三方方设备通讯一直都是plc自动化厂商的软肋,而s7-1200配备了cm模块支持rs232/485以及自身以太网口通讯。针对串行通讯rs232/485采用使用功能块配置帧通讯的方式来完成数据流的通讯,并且s7-1200支持send_ptp 和 rcv_ptp功能块串行通讯的封装这样就意味着很容易封装出来各种串行通讯协议。而针对以太网s7-1200提供了tcp和udp的两种通讯方式,并且提供了标准 t-send/t-receive 功能块完善通讯的解决方案,例如完全可以利用这两组指令封装出来modbus-tcp协议库提供给用户。另外系统提供了丰富字符处理的指令库(left、right、delete、insert、replace、val_strg、strg_val 和s_conv)这就意味着增强了这款产品对通讯中ascii字符处理的能力,可以和大量第三方进行自定义字符通讯(称重、二次仪表、单片机等)。

         5、 s7-1200的产品展望 上边说了这么多s7-1200的一些特点,但并不表示这款产品就没有不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在很多功能方面都不完善,例如:不支持profinet cab和io组态;不支持ppi、mpi和profibus通讯;不支持配方功能等,但是这些功能对于西门子开发并不是问题这也仅仅西门子为了能及早上市,把某些通讯模块和软件功能相继随后推出和规划在下一版本的软件中,所以用户现在可以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项目范围使用此款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和欧美经济的衰退,现在正是出现大量中国设备出口的局面,而s7200cn系列没有ce等认证是不能出口到欧美,而s7-1200正是良好的一款低端紧凑型plc产品非常适合中小型开发项目和设备,并且如果需要与大量第三方设备通讯这款产品真是物尽其用,笔者在这里觉得这款产品将会在未来3年的自动化市场处处开花。

         s7-1200使用simaticstep7basic工具编程,而这款的工具的使用风格基本与step7professional一样,提供lad和fbd两种编程语言并采用ob组织块fb功能块fc功能函数db数据块的编程形式(通过背景db的支持可以实现功能块参数化调用),这次西门子公司终于把全线产品的编程风格统一了。

网友L:
在结合市场竞争成本压力大的现实背景下本人做的自动化设计方案,中型PLC我推荐如下配置:                                                                   1,选西门子315-2DP作为主站控制器。这样采用百年老企业西门子的大脑令人信服。

        2,分站本来要选ET200M+300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但考虑成本和货期我多次选用合信277B+合信200模块16位精度的模拟量,完美替代,成本盛夏40-60%。这样保留step7的编程习惯不变 性能不变,成本大大节约。

        3,合信277B属于200构架,但具备独立接口模块的性能,不用配附件,1.5M的PROFIBUS DP通讯速率,上位机选某一家组态软件即可。

        4这种分布式IO形成的智能控制系统,目前广泛应用在空调,钢厂窑炉,冶金设备,电厂除尘,楼宇自控等,可随便移植到各行业。

        5,西门子的主控模块315主机市场检验毋庸置疑,合信的277B 供电电源有反接保护,浪涌吸收功能,可适用恶劣工作环境。扛干扰能力强。每个网络最大站支持126个分站,相当强大。值得一用。我用的现场图片就不再发了,有需要交流的方案: 867840969@QQ.COM.

网友M:
最早接触的生产线广轻和克朗斯为主,所以西门子和三菱熟悉一些,后面陆陆续续用了施耐德,基恩士,欧姆龙等等,以前学PLC资料太少,在部门偷一点资料过来学,还是现在幸福啊!

网友N: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都用过啊

网友O:
三菱fx2n,西门子S7200,300     永宏plc  大概就这么多吧

网友P: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施耐德、ABB、AB、信捷、科创思、都用过。

网友Q:
用过三菱fx系列、A系列及Q系列;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s7-200,s7-200smart及s7-300、欧姆龙cj和c200h、

网友R:
#性价比#西门子s7-300性价比解析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3562_1.shtml

网友S:
开来都是高手啊,就用过小型的PLC。。

网友T:
只用过小型PLC, 三菱Q/FX、西门子200/1200、欧姆龙CP1H/CPM, 台达永宏的也用过,plc要学习用市占高较好

网友U:
只用过小型的,现在还处于入门学习阶段。。。

网友V:
就用过三菱的,而且就使用过FX系列的

网友W:
讲讲自己工作的PLC

第一次接触

从参加工说起吧,第一次看到PLC,一个方盒子,一台电脑,

随便在电脑上点几下,机器就开始动作了,

这是售后到单位调试设备时,我第一次算是了解到PLC

入门是从一本手册开始

三菱的手册是一位技术员送我的,我两天基本上就没有离过手,

反复看了有几遍,不得其法入门,感觉太难了,

基本上和天书无异,头脑中固化了的继电器的控制线路,

一下子感觉无用武之地了,怎么也转变不过来了,

自己消极很长时间。(说实话,没有老师带,学习是件艰苦的事)。

转机就在眼前

转机出现在同事邀我去网吧打游戏时,

在网上自己无意中找到PLC的视频,

从此就开始了下班后到网吧包夜的一段时光。

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自己喜三菱的PLC来编程,

后来因工作的需要,接触到了西门子,

感觉什么都不一样,

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三菱的好多指令,西门子没有,

西门子强调的是向导,库,了程序的动用;

对字节,字,要求很严格,唉,又要重头学了……

随着国产PLC性能和功能的提高,性价比高的国产PLC慢慢也开始打动我的心,如信捷,海为,汇川,还有台达

等一系列国产PLC基本单元本身附带多种通讯协议,是我喜欢的,还有的自身带模拟量的输出等,基本能满足客

户的要求,而且还是大量可选模块,这些慢慢在我的选型中占居较大比例。

这些PLC都是自己工作中常用的PLC,

自己认为,设备抛开质量问题,

只要能完成工序的流程就行,就这一点来讲,没有贵贱之分。

最后讲下,自己只是一个工控人员,自己可以向老板建议选型,最后拍板的,还是客户呵叮嘱,不过自己还是有推荐的权利的。

就写这么多吧

网友X:
中国汉语词典中有个成语:先入为主。

这个成语很有现实意义,是人们最熟悉也是最难改变的思维,比如各种影视作品,最原版的影视在人们内心里根深蒂固,及时现在用了高科技高特技高素质的演员在重新拍摄,人们也会找出种种不足,即使从技术层面上看是进步的优点,在大多数人心里也是缺点,永远无法超越前者。

先入为主这种思维在我们工控行业也是根深蒂固的,工控人员第一个接触的控制系统,熟悉了,学会了,用熟了,就会在脑海里安了家,在接触新的系统就会产生排斥,及时原有的系统存在缺陷,存在不足,也把这些缺点变成了优点,如同一个习惯了用左手拿筷子的人,突然让其变成右手,就是那么的别扭,那么的不舒心。

这样的思维习惯,不仅仅存在于工控技术工程人员,也存在于广阔的现场维护人员,所以聪明的厂家就开始利用这个成语:先入为主。无论从大学校园的实验室,还是工业现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免费试用,免费培训,免费赠送的方式来培养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从而占领最终占领工业现场。

因此从技术层面上看,这种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方式导致了,现场应用的设备、仪表、系统并不代表就是性能最优的产品,应用广并不就是技术质量好,很多时候,应用广的产品也存在大量的问题,使用不广泛的产品性能也并不差。因此这期的讨论话题,偶不从技术层面上说,而从偶厂这种惯性思维的方式来说一说现场使用的中型PLC的使用。

作为一个最终用户,炼厂一线工控维护人员,高深的专业的产品性价比并不懂,因为使用维护维修人员,接触不到产品的价格问题,那是采购部门的事情,不管你的产品高昂还是低廉,优质还是伪劣,作为维护人员你只能从自己的岗位职责出发去保证现场的设备仪表系统最大可能的良好运行,实在无法使用,也只能把问题反映上去,领导们在决定购买新产品还是换型。所以偶就从使用维护的方面聊一聊。

有个断子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嘿嘿。。。那今晚偶就对比一下偶厂里使用的两种PLC,对比一下,看看伤到了谁,谁最好。

厂里有几套油品精滤的压滤机系统,使用的控制系统是中小型的PLC,其中较大的规模有两大类油品,一类用了欧姆龙的PLC,是07年随着设备建设安装的,用于润滑油基础油的白土精滤中,一类用了施耐德的PLC,是去年秋后安装建设的,用于精密变压器油的超滤项目,由于后一类使用时间较短,今晚就先不说它,说一说那套十年前的控制系统吧。

这套系统机械设备有5套,两套纯手动设备,两套小型自动设备,一套较大型设备,前四套设备运行问题不大,偶尔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比较好解决,是通过东北的代理商纯进口的日本80年代技术的设备,虽然听起来老旧了,但质量还好,最后一套设备是国内一个厂商引进日本技术自己仿造的设备,虽然号称00年代的技术标准,但问题不少,采购这套设备一是处理量大,更关键的是价格低,是日本同类产品的2/3价格,厂里采购实行低价竞标,所以就引进了这套设备。新设备运行后问题不断,成了仪表维修人员最头疼的问题。

厂里最麻烦的一套压滤机5#压滤机系统

坦诚的说,这些问题大部分不是控制系统PLC的问题,而是现场仪表的问题,但由于现场设备的现状处理润滑油,现场油渍麻花的非常脏,到现场维修一次,工作服就会揩油不少,而且很难洗掉,大家都不愿意干这活,加上这种生产设备很少有传统的在线流模拟仪表,90%以上都是开关量信号,切断阀的启闭控制、阀位反馈,机械设备的位置反馈,时间控制等等。不是传统炼油仪表维修工的强项。

生产进料系统,主要是切断阀的控制和阀位反馈部分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有,但在工段的资料柜里藏得很深,几乎没有人拿出来看过,系统的控制程序也有,而且还讲过培训课,也发过打印的梯形图,有8、9页A4纸,全是梯形图结构,好几百条,看着就头疼,也没有人自习研究过。因为厂里体体制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把能力业务的提升当回事,遇到难解决的问题就找领导,反正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收入,因此这压滤机的事情,一有故障问题就找领导,嘿嘿。。。实话实说,偶们这一大堆领导也没有一个能搞得很熟的,也是到现场东戳戳,西拽拽的摸不透头绪,因此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最后大家和领导一致都把问题推倒控制系统PLC身上,说这个PLC质量不行有问题,反正那是一个机器没有嘴,无法与邪恶的人类辩解不是。呵呵。。。

前不久夜班值班处理这个故障拍的控制柜,虽然控制系统换了,控制柜还是那个控制柜

09年的时候曾经负责这套润滑油装置现场仪表一年多的时间,碰到一些这套压滤机的故障,也和领导解决过很多找不到头绪的维修。真心说其实问题并不怎么复杂,只要有心,上心,其实三四天顶多一个周,偶这样的笨人就能够把所有的控制逻辑流程搞明白记清楚,而且现场的问题无非就是反馈开关量不到位,电接点压力表不稳定,光电微动开关脏污松动等问题,只要这些开关量反馈信号完好,PLC的逻辑程序就能够进行下去,系统就不会死在一个位置不在运行。但偶的素质也不高,加上偶的岗位问题,所有也和大家一样把问题推给领导,所谓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活下去不是 。

几年前处理故障时随手拍的欧姆龙的PLC,好多年头了,还得偶从电脑里找了一两个小时,才找到。

好了罗嗦了太多篇幅讲生产设备流程故障问题,该说到这个控制系统PLC了,这个系统是东北的设备厂引进日本的技术,那么其PLC是中小型的欧姆龙产品,这个被偶厂领导和维修工一致说不行的PLC,终于在16年春天被替换下来了,因为领导已经烦透了,特别是夜班值班人员,隔三差五的就在凌晨以后给领导打电话,搞得领导都神经衰弱了,为了身体健康,把这个PLC换成了西门子300的系统,之所以用300的系统,是因为厂里使用的太广泛了,单单厂里储运罐区就有十多套这样的系统,大家都熟悉了这个300系统了,把其当成神了,所以这压滤机系统就成了300.

更换成300的控制系统,处理故障当晚拍的照片,灯光暗,手机抖,很模糊,用修图软件调亮了一些,凑活着

压滤机控制系统换型时,偶正在新厂参加焦化加氢等装置开车,秋后回来后,发现系统已经更换完毕,改造期间为了确保以后不在啰嗦领导,领导特意排了车间的PLC几个大拿跟着学习和反馈优化。嘿嘿。。。改造后领导的美梦仍然被打断,因为问题仍然不断,夜班人员还是频繁的给其打电话,偶曾经有个夜班凌晨3点就打过电话,呵呵。。。。最后领导的神经衰弱又犯了,气急败坏的在上个月成立了以技术员、研究生的公关小组,说PLC组态的厂家人员业务不熟,导致PLC系统不完善,为了确保生产,服务大局,成了公关小组,拿下这个大问题,嘿嘿。。。说直白点无非就是说夜班凌晨别再烦我了,我的梦还要继续呢。

嘿嘿。。。倒霉的厂家编程工控人员有无辜躺枪了,不过看操作界面,做的还是很细致的。

好了,比较完了,欧姆龙VS西门子那个更强呢?聪明的工控人员能告诉偶么?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嘿嘿。。。欧姆龙被伤害了。

最后说一下,其实选择西门子的原因不单单是技术的问题,还要考虑到维护维修配件的问题,如果一个厂里西门子产品用的较多,那么从节约成本、技术储备、培训费用、故障排查来说,今后的设备最好使用西门子的产品,因为这样配件的配备可以减少,减少库存,更换也方便。

此外从选用的PLC控制系统,也要考虑今后生产装置扩容的问题,虽然资料上说中型的PLC最少点数配备是256点,看起来很多,但非配到每一种信号的型号上并不多,特别是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点数,很受限制,如果PLC系统的扩容性不好,对于以后生产的改进加点会比较麻烦,特别是较大型复杂点的在线流生产工艺,今天加个流量计、温度、液位,明天加个调节阀,后天整个报警器很正常,如果PLC扩容性能不好,仪表人员会很被动,因此从今后的维护发展看,选择PLC要考虑扩容性能。

十几年前厂里第一套改性沥青使用的控制柜,现在扩容的不成样子了,柜子侧面都按上了接线端子排。

考虑好扩容的问题,控制柜的空间就会比较充足,系统扩容就比较方便

随性而写,不当之处,筛选而看。

网友Y:
我现在主要用,可编程的plc;最长用的是西门子

网友C:
#性价比#基恩士KV-3000plc性价比解析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8/724537_1.shtml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Z:
一直用的西门子小型PLC200系列,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用起来还不错,新的替代产品SMART用起来也很顺手,总体上很稳定,其他品牌也就接触了三菱的FX细节!

网友AA:
最早是C20,那种扁扁薄薄的机身;

然后欧姆龙、三菱、西门子一直占据主导.......

然后偶尔来点那个台达、亚锐、松下......

这个是我上个世纪的状态

本世纪,一开始欧姆龙、三菱、西门子一直占据主导.......

然后AB、三菱进入主导,在2008年左右开始逐步封杀西门子;

目前主导还是三菱、AB、基恩士.......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中国汉语词典中有个成语:先入为主。这个成语很有现实意义...

这种垃圾玩意,就不要拍出来现世了

网友AB(2018-02-22):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和基恩士都用过,以三菱PLC用最多,各有优缺点,PLC的选用除了性能,价格外,系统整合或是人力资源都是考量的因素,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网友AC:
西门子的SIMATIC

网友AD(2022-01-11):
参与过西门子,GE的PLC

网友AD:
还有过AB,ABB的,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