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传感器接隔离器

楼主(2017-08-01):
我们公司有个可燃气体报警器,接的三线制传感器,现在想将这个信号引出一路到PLC监控,由于报警器没有模拟量输出,现在想一进二出的隔离器实现,都是二线制的。现遇到问题:

1、三线制传感器加了隔离器怎么接线

2、隔离器的输出能不能直接接进报警器,报警器端子是带配电的,会不会造成短路

下图是报警器的接线图

网友A:
好专业,我好像不太会,不好意思帮不到楼主

网友B:
主要是隔离器的选型,隔离器选择三线制输入、输出两线制信号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隔离器的选型,隔离器选择三线制输入、输出两线制信...

就是没有那种隔离器,有的话就好说了,现在就是输入输出都是两线制的,而且报警器那边还是带配电的

网友C:
你的图上传的时候被压缩了,看不清,将图作为文件上传,看清楚后才能帮你。

网友D:
三线制实质上就是四线制,一个电源,一个信号,只不过信号的地与电源的地公用罢了。

若隔离器是三线制输出到现场侧的,那么室内报警器的电源可以不接。隔离器输出直接接信号和地即可。

若隔离器是两线制到现场侧,那么室内报警器接电源到现场可燃气,隔离器输出接室内报警器信号和地即可。

平常偶见得最多的是两线制的电流安全栅,三线制到现场只见过热电阻的。

建议现场可燃气的电源使用带保险的接线端子排,这样维护维修都方便,不用拆线,也对现场短路起保护。

现场可燃气带电流输出的,一般都有开关量的报警输出,如想接室内报警器又接PLC监控电脑,可一路电流信号,一路开关量报警信号。

此外前几年参加厂里的设备消防验收,市里的消防队专家说,现场可燃气有毒气的报警器最好独立的设置报警监控系统,最好与生产工艺系统分离。你已经有了独立的报警系统了,没必要在生产工艺的PLC上在组态显示了。

此外如果PLC上显示,要制作独立的报警器分布流程图界面,写好位置编号,如果使用4—20毫安信号,可以显示现场可燃气有毒气的浓度参数,不过由于现场可燃气有毒气的零点常常漂移,造成误显示甚至低于零点操作界面报警,建议设置开关量报警功能,这样少了很多维修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