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相与地线接反居然运行了

楼主(2017-08-01):
     现场一台水泵电机0.75KW,可运转,很快就发热严重,热保护跳掉,热保护电流调大仍无用。

     怀疑电机过载,电机问题。查电机,测3相间电阻,摇表也测了,没问题。

     运行时测电流5A/5A/1.5A,再量3根进电机线电压,380/380/220,认为其中1根线不通。

     再查,原来是4根线中间有接头,2根线颜色不一致,地线与一根相线搞反了!

     我的天,一相380V接地线,地线接电机一相端子上,电机居然运转了,居然无跳闸没有电到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三相电机都能转起来吗?假如运转中人触到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怎样保护避免?

网友A:
缺相也能转起来,只不过不正常,运行不了多久就会挂了的

楼主:
发烫,还好有热保护,不过实际工作运行时间每次才几分钟的。

关键问题是火线地线接反了好久才发现,想想后怕。

是不是说明地线有问题,系统保护有问题?

怎样才能迅速的发现此问题?

网友B:
1、两根相线一根零线电机当然能转,因为有旋转磁场产生。小电机如果是空载还会转的好好地。

2、相线接于外壳,如果设备有可靠的接零线连接,不会引起触电(这就是为什么设备金属外壳要可靠接零的道理,就是不跳保护开关也不会,而是烧电线直至烧断为止,也容易引起火灾),上端如有合适适当短路保护开关当合上开关时立马跳闸。

3、连接的引线的线色要标准,特别是那黄/绿色保护零线不能马虎。如此问题完全是可避免的。

关键问题是火线地线接反了好久才发现,想想后怕。正因为导线是已经烧断了的。

网友C:
幸运呐没有烧坏电机!!!

网友D:
0.75KW电机是Y接,错把零线、相线颠倒,使电机有二个220V的绕组承受了380V,另一个绕组正常,能转,过流。

网友E:
没接保护线所以不跳闸

网友F:
没烧死人才是幸运      ,,,,,,,

网友G(2018-02-20):
居然没放炮!

网友H:
相线接于外壳,如果设备有可靠的接零或接地保护应该是会跳闸的。

网友I:
必须接对线,只要能转是不行的

网友J:
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烧电机了 ,干电工一定要胆大心细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