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在线模拟与plc怎么连接

楼主(2017-08-01):
新手最近遇到个难题,本人没有威纶通触摸屏就想用电脑在线模拟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控制plc动作,手头有一个s7-200的plc,但是一直通信不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神帮忙非常感谢!我现在手上有plc编程电缆一条USB-ppi,下载上载都正常,还有一条USB转232的线一条,笔记本一个没有232接口只有USB口,请高人指点下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楼主:
来人啊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plc侧的通讯参数要和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具体的你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威纶触摸屏的在线模拟视频,有很多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侧的通讯参数要和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具体的...

好谢谢,通信参数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是通信电缆接的不对,不知道我现在我的线能不能实现,plc是不是485的通信,不知道加个232转485的接口能不能行

网友B:
USB/485线缆连接PLC在电脑上是没法在线模拟的

232/485线缆连接PLC可以实现在线模拟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下,很少用到西门子的PLC

网友D(2018-07-03):
首先,通讯COM口,波特率,站号与PLC一致

     通讯线要对(重要)

网友D:
这是屏与PLC 的连线方法

网友D:
这是屏与PLC 的连线方法,

网友E(2018-11-24):
你好,你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想请教你一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G(2019-02-05):
引用 网友D:
这是屏与PLC 的连线方法,网友E

好资料顶帖

网友H(2020-03-19):
同问,不知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