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W-DRM21模块报D5错误,如何处理?

楼主(2017-08-01):
原因:在扫描表中注册的从站不存在或者是本地主站的节点号被注册在 主站的扫描表中。
1)在初次调试或者是增加/减少从站节点时:
a. 检查主站从站的波特率,需要设置相同;
b. 使用 CX-Integrator 软件重新注册主站模块的扫描表。
2)设备原先是正常通信,没有被做过任何改动时,突然出现 D5 的错误提示:
a. 检查通信电缆的接线是否有松动;
b. 在网络的两个终端是否接入终端电阻(DRS1-T);
c. 核对当前波特率及网络距离,考虑降低网络的波特率,使用 125Kbps波特率进行通信;
d. 网络推荐使用 DeviceNet 专用电缆;
e. 检查通信设备周围是否有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