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系列内置232口使用无协议TXD指令,为什么数据无法发送?

楼主(2017-08-01):
1)检查串口指示灯,判断串口数据实际是否有发送
2)指示灯不亮检查串口设置,模式需要设置为 RS232C 模式。
3)检查 PLC 的 DIP 开关设置。
4)核对 TXD 指令控制字中设置为无 RS,ER 信号控制。
5)确认 CPU 的操作模式在监视或者是运行 6)确认 TXD 指令的执行条件
注:CP/CJ/CS 使用 TXD 指令发送数据的时,串口的 4,5 管脚信号需要短接。

网友A:
即时全部按照这个做也可能不发送,程序中有一些小技巧,这个欧姆龙是不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