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的一些基本小知识

楼主(2017-08-01):
1.什么是逆变器,它起什么作用?
简单地说,逆变器就是一种将低压(12、24、48伏等)直流电转变为220伏交流电的电子设备。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将220伏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使用,逆变器的作用就与此相反,所以得名“逆变器”。我们处在一个“移动”的时代,移动办公,移动通讯,移动休闲移动娱乐。在移动的生活状态下,不但需要由电池或电瓶供给的低压直流电,也更需要在日常环境中不可或缺的220伏交流电,逆变器就是满足我们这方面需要。

2.按输出波形划分,逆变器分为几类?
主要分两类,正弦波逆变器和方波逆变器。正弦波逆变器输出的是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网一样甚至更好的正弦波交流电,因为它不存在电磁污染。方波逆变器输出的则是质量较差的方波交流电,其正向最大值到负向最大值几乎在同时产生,这样,对负载和逆变器本身造成剧烈的不稳定影响。特别是负载能力差,仅为额定负载的40-60%,不能带感性负载。如所带的负载过大,方波电流中包含的三次谐波成分将使流入负载中的容性电流增大,严重时会损坏负载的电源滤波电容。应对这些缺点,出现了准正弦波也叫改良正弦波、修正正弦波、模拟正弦波逆变器,其输出波形从正向最大值到负向最大值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使用效果有所改善,但准正弦波的波形还是由折线组成,属于方波范畴,连续性不好。总的来说,正弦波逆变器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能够带动任何种类的负载,但技术要求和成本也高。准正弦波逆变器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用电需求,效率高,噪音小,售价便宜,是市场中的主流产品。

3.什么是“感性负载”?
简单的说,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比如一台在正常工作时耗电100瓦左右的电冰箱,启动功率可高达900瓦以上。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逆变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所以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要求较高。

4.修正弦波逆变器可以用于哪些电器?
修正弦波也分为若干种,从与方波相差无几的方形波到比较接近正弦波的圆角梯形波。在这里仅讨论方形波,这也是目前大部分高频逆变器能够提供的波形。这类修正弦波逆变器可应用于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组合式音响、摄像机、数码相机、打印机、各种充电器、掌电上脑、游戏机、影碟机、移动DVD、家用治疗仪等等,输出功率较大的逆变器还可以应用于小型电热器具如电吹风机、电热杯、厨房电器等等。但对感性负载类电器如电冰箱、电钻等则不宜长时间使用修正弦波逆变器供电。否则,将可能对逆变器和相关电器产品造成损坏或缩短预期使用寿命。我们看一下修正弦波逆变器应用于电视机的情况。电视机对逆变器有以下三条要求:首先,电视机在开机时,消磁电路对电能有极大的瞬间需求,因此对逆变器的峰值功率要求很高。一台29英寸数字彩电,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耗约为80瓦,而开机的瞬间功率高达1450瓦。其次,因为电视机的场频等于交流电网频率,逆变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必须准确。第三,逆变器不应对电视机产生干扰。即使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电视机在使用准正弦波交流电时,画面仍会有几条固定的干扰纹,色彩也会轻微偏绿。

5.什么是逆变器的效率?
逆变器在工作时其本身也要消耗一部分电力,它的输入功率要大于它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说逆变器的效率是逆变器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一台逆变器输入了100瓦的直流电,输出了80瓦的交流电,那么,它的效率就是80%。

6.什么是持续输出功率?什么是峰值输出功率?
一些使用电动机的电器或工具,如电冰箱、洗衣机、电钻等,在启动的瞬间需要很大的电流来推动,一旦启动成功,则仅需较小的电流来维持其正常运转。所以对逆变器来说,也就有了持续输出功率和峰值输出功率的概念。持续输出功率就是额定输出功率;一般峰值输出功率为额定输出功率的2倍。值得只有的是像空调、电冰箱等其启动电流相当于正常工作电流的3-9倍。必须有能够满足电器启动峰值功率的逆变器才能保障工作正常。

7.应该怎样连接逆变器与电源和负载?
使用100瓦以下的电器可直接将150瓦逆变器插头插至点烟器插座后使用。超过150瓦的逆变器通过鳄鱼夹导线直接接到电瓶上,红线接电瓶正极,黑线接电瓶负极(不可接反,切记!)如果用电地点离电瓶较远,逆变器的连线原则是:逆变器和电瓶的连线应尽可能的短,而220伏交流电的输出线长些没有关系。

8.汽车点烟器插口能够输出多大功率的电能?
一般从点烟器插口取电,逆变器应该能够驱动功率为一百瓦的用电器具。

9.关闭汽车发动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逆变器吗?
可以的,在使用300瓦以下小功率电器时,一般的汽车电瓶可在关闭发动机的情况下提供大约25-55分钟的电力,比如只用一台耗电40瓦的笔记本电脑,使用时间就要长一些。一般逆变器内都设有欠压警示和欠压保护电路,长时间使用电瓶导致电压下降至10伏时,欠压保护电路启动,输出电压被切断并报警,以防止电瓶因为电压过低而无法启动发动机的事故。

10.如果想较长时间地使用逆变器而不启动发动机,怎么办?
另备一块付电瓶,正负极分别用足够粗的导线同原车电瓶的正负极连接起来,逆变器的独立使用时间可以延长一倍。

11.使用逆变器有什么危险性?
从汽车电瓶到逆变器输入端这一段导线承载着很大的电流,假如导线的质量不好或者导线过细和负载超标都容易导致铜丝发热而起火酿成事故。所以在逆变器的使用过程中要规范操作。

12.怎么知道电瓶的容量?
电瓶上印有很多字母和数字,只要找到XXAH的字样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块多大容量的电瓶。先说AH的含义,A代表安培(amp.),即电流的单位,H代表小时(hour)。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安培小时",即在一小时的时间内可持续输出多少安培的电流。前面的XX通常为两个数字,即安培的数量。例如,120AH代表这块电瓶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输出(12伏)120安培的电流。至于这块电瓶可以输出的功率,我们用12伏乘以120安培,得出1440瓦,这就是这块电瓶的输出功率的理论值,实际要小于这个数值。

13.家用车使用什么规格的电瓶?
大多数排量1.3升以下的小型车配备了40-45安时的电瓶,1.6-2.0升的中型车配备了50-60安时的电瓶,2.0升以上的中大型车配备了60-80安时的电瓶。越野车、多功能车配备的电瓶一般比同体积发动机的轿车的电瓶容量要大些。电瓶的电压一般小车使用12伏电瓶。

14.怎样配备合适的逆变器?
如果电瓶的规格是12伏120安时,我们用12伏乘以120安时,得出电瓶的输出功率为1440瓦。如果逆变器的效率为80%,那么我们再用80%乘以1440瓦,得出1152瓦。这就说明这块电瓶可推动一台输出功率最大为1440瓦的逆变器(实际没有这个数值的,也就是用1200瓦)。还有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使用逆变器时,不要长期满载运行,否则会大大缩短逆变器的寿命,逆变器的故障率也显著上升。最好在不超过额定功率80%的状态下使用逆变器,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

15.使用逆变器须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按规范来用逆变器;其次,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是220伏交流电,在一个小的空间并处于可移动状态,以防触电。不使用时,切断输入电源。第三,逆变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不要超过45度。第四,逆变器工作时会发热,不要在附近或上面放置物品。第五,逆变器怕水不要撒上水。

16.为何使用普通万用表测量准正弦波逆变器的交流输出时,显示的电压比220伏低?
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因为测量准正弦波交流电电压时应该使用具有‘真有效值’档的万能表才能得出正确读数。

17.怎么挑选逆变器产品?
逆变器是一种工作在大电流、高频率环境下的电源产品,潜在故障率相当高。购买时一定要慎重。先从逆变器输出波形上选,最好不要低于修正弦波;再有,逆变器要有电路保护功能;最后,厂家知名度很重要。

网友A:
最近一跑步机使用的变频器老是跳OC,问题很可能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