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存储数据问题

楼主(2017-08-02):
三菱fx3u和fx3u-4ad模块,第一天读取的模拟量数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变化,但到了第二天再进行监视时数据跳边很大。例如第一天只有几的变化,到了第二天就变成几十、几百的变化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补充一下:当把程序再次下载到plc后,再监视数据又变正常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有干扰,还有就是传感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网友B:
很怀疑你的程序对模拟量处理存在问题。

过程中数据溢出?……

重新下载后等于归零就正常了。

网友C:
数据处理的问题吧!!!!

网友D:
取样平均数设定为1000再试一下

网友E:
D 存16位的,此外还有V Z 存储器

网友F:
这个我也再学习,不太知道怎么处理数据

网友G:
是你还没有认真看手册

网友H:
首先用仪器或万用表等检测模拟信号本身是否跳变,如果信号源没问题,那就是接口模块的问题?

网友I:
屏蔽是否做好?先检查线路布局

网友J(2017-09-01):
数据处理有问题

网友K: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L(2017-10-17):
还没理解单精度和双精度~

网友M:
学学大侠处理问题的思路

网友N(2017-11-21):
实时监控看一看,然后一步步找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