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ProXLV11.0变量导入导出

楼主(2017-08-02):
本人新接触施耐德不久,想请教一下各路大神,我用的Unity Pro XL V11.0,建立了变量表,想导出到Excel,可是只能导出格式为

.TXT文件,习惯在Excel下编辑,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2019-01-18):
不错啊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导出时选择格式

网友B(2019-08-12):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我在导入的时候,为啥没有把注释导入进去

网友C(2020-05-13):
先导出txt格式,然后用excel打开导出的txt文件,用分隔符tab分割数据,即可变成excel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