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嵌科技的板子都采用RGB接口?

楼主(2017-08-02):
嵌入式开发板的LCD接口有多种,分类很细。主要看LCD的驱动方式和控制方式,目前手机上的彩色LCD的连接方式一般有这么几种:MCU模式、RGB模式、SPI模式、VSYNC模式、MDDI模式、DSI模式和MCU模式。只有TFT模块才有RGB接口。

但应用比较多的就是MUC模式和RGB模式,区别有以下几点:

1.MCU接口:会解码命令,由timing generator产生时序信号,驱动COMSEG驱器。

RGB接口:在写LCD register setting时,和MCU接口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图像的写入方式。

2.MCU模式时由于数据可以先存到IC内部GRAM后再往屏上写,所以这种模式LCD可以直接接在MEMORY的总线上。

RGB模式时就不同了,它没有内部RAMHSYNCVSYNCENABLECSRESETRS可以直接接在MEMORYGPIO口上,用GPIO口来模拟波形

3.MCU接口和RGB接口主要的区别是:

MCU接口方式:显示数据写入DDRAM,常用于静止图片显示。

RGB接口方式:显示数据不写入DDRAM,直接写屏,速度快,常用于显示视频或动画用。

所以天嵌科技的板子基本上使用的是RGB接口方式,用排线的方式进行连接,如:

用排线接上后,烧写天嵌提供的uboot镜像可以选择多种分辨率的LCD,选择保存设置后重启即可,LCD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天嵌科技的TQ335XB_V2开发板所用的LCD接口是24bit色,底板支持电容屏/电阻屏自由切换,通过跳帽选择;LCD输出为24位色。J2为触摸屏类型选择电路,通过22P短接帽短接相应部分可实现电阻屏/电容屏的切换

电容屏/电阻屏选择电路原理图

电容屏/电阻屏选择电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