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转MODBUS网桥

楼主(2017-08-02):
u  产品用途

用于Profibus现场总线与MODBUS-RTU主站系统(比如DCS)设备之间交换数据,采用Profibus专用芯片,支持所有Profibus-dp现场总线系统。

u  主要特点

Ø  通讯口1Profibus dp从站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PLCDCS、计算机等多种主站;

Ø  通讯口2标准MODBUS-RTU协议,支持030410命令;

Ø  Profibus dp 通讯速率:9.6Kbps12 Mbps自适应波特率选择;

Ø  MODBUS-RTU波特率:1.2Kbps115.2Kbps

Ø  连接MODBUS-RTU设备数量:1个主站;

Ø  交换数据:(80个输入字节)/80个输出字节);

Ø  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且均带TVS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

Ø  24VDC输入电源极性保护。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12-DC30V带电源极性保护

功率消耗

最大1800mW

通讯

RS-485

Profibus dp从站 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00KBps12MBps可选

传送距离

<1200M

(标准Profibus dp 通讯距离)

通讯

可选择

RS-485RS-232可选),(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2.4Kbps-115.2Kbps

通讯格式

校验方式可选、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RS-485<1200MRS-232<15M

输入隔离

双通讯回路相互电隔离

适用范围

ProfibusMODBUS-RTU设备交换数据

外形尺寸

71mm×46mm×63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式

标准U型导轨安装

典型应用:西门子300采集的数据需要送到DCS系统中。用我们的转换器,在PROFIBUS-DP做从站,获取对应西门子内部数据,在MODBUS端也是从站,等待DCS MODBUS主站来获取响应数据,只需要组态把数据进行对接。

也可以选择MODBUS从站工作方式。

网友A(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