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我报了一个垂直安装的罗斯蒙特差压流量计,结果来了个水平安装的,可以直接用在垂直管道上么

楼主(2017-08-0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我报了一个垂直安装的罗斯蒙特差压流量计,结果来了个水平安装的,可以直接用在垂直管道上么?彼此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网友A:
可以,看你的测量介质是什么的。

网友B:
差压流量计,说白了不就是节流件+差压变么。

垂直安装,与水平安装,结构形式有什么不同?

一个水平管,你把它立起来就不能用了?

当然节流件的安装方向,和流体的流向垂直安装有要求,介质从下向上流,节流件方向也是从下向上。

垂直安装,差压变的量程需要改变,因为静力差的原因,下限不在是零,需要迁移,差压变最好使用双法兰毛细管模式,比引压管的误差小,维护量小,迁移量也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