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33数据转发卡-SP233

楼主(2017-08-02):
数据转发卡(部件号SP233

利泽盟展

1.功能

数据转发卡(SP233)I/O 机笼的核心单元,是主控卡联接I/O 卡件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驱动SBUS 总线,另一方面管理本机笼的I/O 卡件。通过数据转发卡,一块控制卡(SP243X)可扩展1 8 I/O 机笼,即可以扩展1 128 块不同功能的I/O 卡件。2.技术特点

SP233 卡件板上具有WDT 看门狗复位功能,在卡件受到干扰而造成软件混乱时能自动复位CPU,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SP233 卡件负责主机与I/O 卡件之间数据交换,是每个机笼的必备卡件。

SP233 支持冗余结构。每个机笼可配置双SP233 卡,互为备份。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卡件出现故障,SP233 卡可自动无扰动切换到备用卡件,并可实现硬件故障情况下软件切换和软件死机情况下的硬件切换,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若不需冗余,可单卡工作。冗余工作和单卡工作这两种结构,对于用户来说,系统功能是完全一致的。

可方便地扩展 I/O 机笼。SP233 卡具有地址跳线,可设置本卡件在SBUS 总线中的地址和工作模式(是否需要冗余配置)。在系统规模容许的条件下,只需增加SP233 卡,就可扩展I/O 机笼,但新增加的SP233 卡地址与已有的SP233 卡地址不可重复。可对本机笼的供电状况实行自检。系统24V5V 采用双路冗余供电方式。SP233 可在其中任

何一路出现异常情况时,实现故障显示(上位机显示)。

可采集冷端温度,作为本机笼温度信号的参考补偿信号。

可检测环境温度,并将数据传送至上层,作为系统对本机笼工作状态的监控依据。

可通过中继器实现总线节点的远程连接。SP233 卡设有选频跳线,可根据实际节点连接方法,选择相应的通信波特率。SP233 支持的SBUS—I/O 总线通讯规约,即冗余1Mbps 高速SBUS 总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