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管上三台流量计数值都不一样

楼主(2017-08-02):
调试遇到在一根管道上三台流量计偏差较大,我们的项目是自来水厂项目,原水部分有一台流量计,进入水厂内又有两台流量计,都在一个管道上,厂内安装的是电磁流量计,管径分别是1400mm和1200mm,来水侧安装的是对夹式的超声波流量计,厂内的两个流量计误差很大,随着流量增大而增大,也不知道哪个准,结果在外面又装了一个超声波的,但是超声波的流量计流量总是介于两个电磁流量计之间,如果前端的电磁流量计流量是1700,那么后端的基本上是1200,相差500,管内也排气了,也单独接地了,零点不漂移。就是找不到原因,很是郁闷,跟厂家沟通了还是没有结果,明天厂家人来了在看看情况吧。

网友A:
型号不一,量程不一,精度不一,导致误差不一。

关系到双方贸易计量的仪表,如想减少纠纷,需使用同一型号、同一规格、同一厂家的仪表。

并且双方的仪表最好使用同一个政府质检计量院进行校准,拿到合格证才能使用,且正常使用中,双方约定,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一般同行的做法是买方为主,用方为辅,用方数据通过无线发射传输到买方进行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量程不一,精度不一,导致误差不一。关系到双方...

经验,很值得借鉴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全部统一就会减少误差!!!!!!!!!!

楼主:
各位还请你们看看流量误差是500立方啊,大管径流量计的精度等级是0.5级的,如果误差较大,那么说明什么问题,流量计的准确度还可信吗?

1400mm的流量计是总管流量,进厂后分成了两个支管,现在只有一个支管在使用,相当于一根管道上装了两个流量计,另外一路支管目前是关死状态,绝对没有水流经过。超声波流量计是在水源处安装的,要用他们进行结算用的。

网友D:
好像电磁流量计对测量介质有要求

网友E:
一般表计都是误差的,但是如此之大的误差,实属罕见

网友F:
1、表计“全部统一”,减少的不是测量误差,而是测值的不一致性

     至于表计准不准,

     狗知道呀

2、超声波,著名的混混仪器,二皮脸仪器,神经病仪器挖~~~

     它能当个计量器具使唤 ?

     呵呵

3、真想测“准”呢,匀速管,为嘛不用呢?

     真想追求一致性呢,皮脱管又可靠又便宜呀,全世界的战斗机都信赖它呀

网友G:
经验丰富加油!!!!!!!!!!!!!!

网友H:
电磁流量计和超声不好对比的,电磁流量计计量和介质的电导率有很大关系,电导率的高低也会影响计量精度,超声的受电导率影响就小,建议换同一类型的,比如同超声或者同电磁。在一个各个流量计的量程检查设置是否正确,其他流量计参数等也得看看。

网友I:
这么大的误差,肯定不是精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