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绝缘电阻测量

楼主(2017-08-02):
电力变压器通过绝缘电阻的测量,能够有效地发现某些绝缘问题及变压器的其他问题,例如绕组碰壳、碰铁芯、线圈之间短路等。所以定期检修时或大修后。都要测量绝缘电阻。
    测量变压器绝缘电阻时,一般要测高压线圈对外壳、低压线圈对外壳、高压线圈对低压线圈之间的绝缘电阻,吊心检修时,还要测量穿心螺杆对铁芯的绝缘电阻。
    测量电力变压器绝缘电阻一般选用2500V兆欧表,但测穿心螺杆对铁芯的绝缘电阻时,一般选用1000V兆欧表。
    接线方法:当测量高压线圈或低压线圈对外壳绝缘电阻时,兆欧表上的“线路”端子接高压线圈端或低压线圈端。“接地”端子接变压器外壳。当测量高压线圈对低压线圈绝缘电阻时,兆欧表上的“线路”端子接高压线圈端,“接地”端子接低压线圈端,同时将“。。“屏蔽”端子接外壳。读取绝缘电阻所规定时间是,接上地线后,按120r/min左右的速度转动兆欧表的手把,转动一分钟时的读数即为绝缘电阻值。
    对容量较小变压器,只需几秒钟兆欧表的读数就能稳定下来而不再 上升,所以对于小容量的变压器,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摇到一分钟,只要能读出稳定的数值就行,而对于容量较大的变压器,才有必要摇到一分钟再读数。
    运行中的电力变压器绝缘电阻合格的标准是,在20℃时10KV级及以下,大于300兆欧;35KV级,大于400兆欧。
    电力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受湿度和温度的影响较大。湿度增加时,表面和内部吸收水分,泄露电流增大,绝缘电阻降低;温度升高时,带电质点因热运动加强而易导电,泄露电流增大,绝缘电阻降低。所以,在不同温度下所测量的绝缘电阻的阻值不同,温度越高,绝缘电阻越低。在不同的温度下,绝缘电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