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连接PROFIBUS网络方式

楼主(2017-08-03):
我们知道,三菱FX系列(FX1S FX1N FX2N FX3U)PLC本身是不支持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的,可是在有些项目、有些场合我们需要把FX2N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此时,迅诺公司的 Profibus网桥 FX-PB网关能实现此功能。

桥接模块作为中间转接模块,一方面将Profibus协议转化成 RS232/485协议,使主站的信息下发给FX2N从站,另一方面将RS232/485协议转化成Profibus协议,使FX2N从站的信息上传给主站,以确保 FX2N通过PROFIBUS-DP总线和主站进行数据交换。

通过FX2N通讯模块(FX2N232BD/ FX2N485BD或FX0N232ADP/ FX0N485ADP),采用三菱协议格式一或协议格式四(具体协议内容在三菱FX通讯用户手册上有详细说明),除了在Profibus主站上需要依此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外,FX2N从站需要基本的通讯格式设置,但不需编写通讯回应程序,FX2N会自动回应。

用于Profibus现场总线与三菱FX系列PLC设备之间交换数据,采用Profibus专用芯片,支持所有Profibus-dp现场总线系统。

u  主要特点

Ø  通讯口1Profibus dp从站通讯方式,支持连接到PLCDCS、计算机等多种主站;

Ø  通讯口2三菱FX专用协议之格式1

Ø  Profibus dp 通讯速率:9.6Kbps12 Mbps自适应波特率选择;

Ø  三菱专用协议波特率:9.6Kbps

Ø  连接三菱PLC设备数量:1个;

Ø  交换数据:最大(24个输入字)/24个输出字);

Ø  通讯回路相互隔离,隔离电压1KV且均带TVS防雷击、过流自恢复保险保护;

Ø  24VDC输入电源极性保护。

u  详细参数

工作电压

DC12-DC30V带电源极性保护

功率消耗

最大1800mW

通讯

RS-485

Profibus dp从站 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00KBps12MBps可选

传送距离

<1200M

(标准Profibus dp 通讯距离)

通讯

可选择

RS-485RS-232可选),(可承受500W/1000us雷击)

通讯速率

9.6Kbps

通讯格式

1位起始位、偶校验、8位通讯位数、1位停止位

传送距离

RS-485<1200MRS-232<15M

输入隔离

双通讯回路相互电隔离

适用范围

Profibus与三菱FX系列PLC设备交换数据

外形尺寸

71mm×46mm×63mm

重量

不含包装约0.12Kg

安装方式

标准U型导轨安装

本通讯协议转换模块可将标准的PROFIBUSDP主站连接到三菱FX系列PLC网络中,将PROFIBUSDP主站的内部数据映射(相当于)FX系列PLC内部的D区寄存器,以达到不同网络设备的数据交换。

典型应用:三菱FX系列PLC扩展一个485BD,然后连接我们的转换器,将三菱内部的D区寄存器映射到西门子300系统的内部数据区,以实现数据的交换。

l   调试说明:

PB-FX通讯协议转换模块能将编码器设备通讯数据映射到PROFIBUS现场通讯总线的远程输入、输出寄存器中。

1.  连接工作电源:

本模块工作电源为DC24V,单个模块电流需求大约70mA,为了让模块能稳定工作,适当留有一定电源余量是必要的。

电源连接后,如果模块未连接到正在工作的PROFIBUSDP网络上,则POWER红色电源指示灯常亮、绿色BUF灯常灭,否则需要检测电源、连接端子或者通讯连接线路!

然后通过三菱编程软件对三菱PLC的通讯口进行简单的设置,然后将参数写入PLC,然后断电重启PLCPLC就被载入新的通讯参数,以便和转换器通讯。

机架上设备地址已占用PIW0PIW2PQW0PQW2PQW4,则PB-FX所占用的首地址应分别从PIW22PIW4开始,同理,PQW则从PQW42PQW6开始!

本网桥可以选择需求操作的数据长度,4个字输入、4个字输出或者8字输入8字输出等等配置方式,最多可以支持24字输入,24字输出的配置,均映射到三菱内部的D区寄存器。

比如西门子300内部有控制数据需要传到三菱PLC,那么西门子可以通过编程把数据送到PQB数据区域,数据自动对应到三菱PLC D寄存器数据。有需要把三菱PLC的数据上传到西门子300PLC的数据,就会自动把数据采集到西门子300的内部PI数据区。

网友A(2017-12-30):
建议关注一下WXGZH:liangshijishu(汉字)

网友B(2018-02-11):
PLC学徒,菜鸟进步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