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1详细介绍SP313-功能技-术特点-利泽盟展

楼主(2017-08-03):
电流信号输入卡(部件号SP313

1.功能

电流信号输入卡是一块智能型的、带有模拟量信号调理的四路信号采集卡,并可为四路变送器提供+24V 隔离电源。

2.技术特点

SP313 卡的四路信号调理分为二组,其中12 通道为第一组,34 通道为第二组,同一组内的信号调理采用同一个隔离电源供电,两组间的信号互相隔离,并且都与控制站的电源隔离,实际应用中如需点点隔离,SP313 卡只能作为2 路信号调理卡使用,并且这两路信号分别接入不同组的两个通道中;

每一路都可以选择是否需要配电功能;

SP313 卡作为配电卡使用时,通过DCDC 对外提供四路+24V 的隔离电源,并把变送器送来的420mA 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通过程控放大器放大后,由一个CPU 控制的A/D 转换器数字化,与精密基准进行比较和计算,然后根据组态对其进行滤波、冷端补偿等处理,最后把采样数据送给主控制卡;不需配电时,SP313 卡的每一路可分别接收II 型或III 型标准电流信号,根据组态分别处理;卡件具有自诊断功能,在采样、处理信号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检,一旦卡件出了故障,立即点亮故障灯,等待处理;SP313 卡通过自动标定系统进行自动调零/自动校正,不需要调节电位器等进行人工校正,标定后的参数存放在EEPROM 中,供采样和A/D 转换时调用;

用户可通过上位机对 SP313 卡进行组态,并可随时在线更改,使用方便灵活。

电压信号输入卡(部件号SP314

xp314/sp314

1.功能

电压信号输入卡是一块智能型的、带有模拟量信号调理的四路信号采集卡,每一路分别可接收

II 型、III 型标准电压信号、毫伏信号、以及各种型号的热电偶信号,将其转换成数字信号送给主控

制卡SP243X。当其处理热电偶信号时,具有冷端补偿功能。

JCS3 系列硬件 控制站硬件

3-28

2.技术特点

SP314 卡的四路信号调理分为二组,其中12 通道为一组,34 通道为二组,同一组

内的信号调理采用同一个隔离电源供电,两组间的信号互相隔离,并且都与控制站的电源隔离,实

际应用中如需点点隔离,SP314 卡只能作为二路信号调理卡使用,并且这两路信号分别接入不同组

的两个通道中。

每一路中,通过读组态中输入信号的量程范围,卡上的CPU 将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选择不同的

量程和放大倍数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再经过A/D 转换,变为数字信号,与精密基准进行比较和计

算(这样可确保每一种输入信号都具有很高的精度),然后根据组态进行滤波、冷端补偿、非线性处

理等数据处理,最后把采样数据送给主控制卡。

卡件可单独工作,也能以冗余方式工作。各种信号都可以并联方式接入互为冗余的两块SP314

卡中,真正做到从信号调理开始的冗余。

卡件具有自诊断功能,在采样、处理信号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检,一旦卡件出了故障,立即将

工作权让给备用卡,并且点亮故障灯,等待处理。

两块卡件对同一点信号同时进行采样和处理,切换时无扰动。

SP314 卡通过自动标定系统进行自动调零/自动校正,不需要调节电位器等进行人工校正,标

定后的参数存放在EEPROM 中,供采样和A/D 转换时调用。

用户可通过上位机对 SP314 卡进行组态,并可随时在线更改,使用方便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