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ABBACS800报234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03):
大家都知道ABB ACS800小功率变频器经常容易不定期报2340 (输出短路故障),网上起码也有几十个帖子,其实引起这故障有好几个方面:

第一、是 变频器外围的问题(电机或者电缆短路)

第二、就是逆变IGBT的问题

第三、就是驱动回路的问题

第四、就是信号检测的问题了

第一和第二点通过测量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至于第三和第四点查起来就有点麻烦,因为不管ACS600还是ACS800变频器不带模块时都会报2340故障的,你想测量动态的驱动信号就另想方法了。还有就是信号检测的问题,任何一个信号检测有丢失就会报2340的。所对该故障查起来最好是把它的检测原理图画出来就容易多了。经过近几天对ACS800的电路图深入研究,终于找到解决了不带模块运行试机的问题,这对我们测试驱动回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不定期报2340软故障的修复准确率大大提高。如果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来电一起探讨

 广州实控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A:
37KW和主板通讯立板更换   三项驱动已加电检测驱动电压反转   陶瓷立板更换    霍尔元件全部更换  运行还是报2340    其他几台已全部修复   这台换什么都没用  请教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望指教18863508875

楼主:
       静态驱动电压量的是好的,最好也量一下动态的驱动电压是否平衡,还有你这故障时启车就报警,还是运行过程中报警,这很重要。立板是提供6脉冲和检测保护用,重点查驱动和硅

网友B(2020-07-02):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2340故障的后两种检测方式吗?我们有好几套也报这个故障

网友C(2021-01-14):
如果是偶发的2340故障,排除电机侧的可能,大概率是检测回路出了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电路板清洁度,接插件及通讯排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