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7-08-03):
一、管道中有介质流动而无信号输出或瞬时流量无显示?

  1.首先检查电路接线及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2.确认管道中确实有流量,且大于可测流量下限;

  3.检查小流量切除值的设定是否过大;

  4.如果电路接线及电源电压正确,将灵敏度电位器及放大倍数电位器顺时针调到底。如果流量仍无显示,累积量又无变化,说明电路板有问题,则需更换放大板;如果有信号输出,则应检查管道中介质流量是否超出涡街流量传感器的可测流量范围;如果介质流量在可测范围内,说明传感器的传感头灵敏度已偏低,需重新调整灵敏度;

  5.检查传感器好坏。将传感头两引线从放大板上拆下,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头两引线之间的阻值和传感头两引线分别对外壳的阻值,都应大于2MΩ,否则需更换传感头;

  6.如果传感器没有问题,则检查压力变送器和铂热电阻是否损坏,如果都没有问题,则可判断智能流量积算仪损坏。

二、管道中没有介质流动而有信号输出或瞬时流量有显示?

  1.首先确认管道内确实没有介质流动或扰动,检查管道振动强度是否过大,若震动大请按照如下方法进行减震:在流量计下游2D处加装管道支撑点; 在满足直管要求的前提下,加装软管过度;

  2.将灵敏度电位器逆时针调整直到没有信号输出或瞬时流量回零为止。在调整电位器时,应尽量缓慢一些,每调整5度角时,要停顿10秒钟以上,以便观察输出是否回零。

三、信号输出不规则、不稳定或瞬时流量不稳定?

  1.首先检查管道中介质流量是否超出传感器的可测流量范围;

  2.如果介质流量在可测范围内,检查前后直管段是否符合要求,并且确认管道中介质是否处于稳定流动状态,管道内无两相流或脉动流现象;

  3.检查管道振动强度是否过大,若过大请按故障2中的方法解决;

  4.检查仪表周围是否有较强电干扰信号,若有加强屏蔽和接地;

  5.检查传感器是否被玷污、受潮、受损、引线接触不良,若有请清洗或更换传感器,紧固引线;

  6.检查传感器安装是否同心或密封垫是否凸入管内,若有安装情况,调整密封垫内径;

  7.检查传感器灵敏度的高低,调整灵敏度;

  8.检查工艺流程是否稳定,调整安装位置;

  9.检查发生体上是否有缠绕物;

  10.查看管道内是否存在气穴现象,若有降低流速,增加管内压力。

四、测量误差大?

  1.首先检查流量计供电电压是否过大;

  2.检查仪表的模拟转换电路零飘或量程调整不对,若有请校正零点和量程刻度。

  3.检查是否出现故障3中的1、2、5等问题;

  4.查看仪表是否超过检定周期;

  5.检查管道是否有泄露。

五、测量管泄露?

  1.检查管内压力是否过高;

  2.检查公称压力选择是否正确,若不正确请选用高一档公称压力的传感器;

  3.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

  4.检查传感器是否被腐蚀,若有应采取防腐和保护措施。

六、传感器发生异常啸叫声?

  1.检查流速是否过高,引起强烈颤动,若是请调整流量或更换通经大的仪表;

  2.检查是否发生气穴现象,若有请调整流量和增加液流压力;

  3.检查发生体是否松动。

七、仪表显示温度错误?

  1.检查接线是否错误,是否断线;

  2.测量其阻值大约为1080欧姆(在室温);

  3.根据所测内容咨询厂家。

八、仪表显示压力错误?

  1.检查接线是否错误,是否断线;

  2.在室温下测量其阻值大约为5000欧姆;

  3.根据所测内容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