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上柴柴油发电机怠速异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03):
500kw上柴柴油发电机无怠速的原因,希望能给用户带来参考。

一、500kw上柴柴油发电机无怠速的原因:发动机无怠速,一般表现为油门置于怠速位置就熄火,当油门稍加大时,转速又很快升高,不能在低速下稳定运转。

1、调速器怠速弹簧过软或折断。

2、调速器传感元件磨损过大。

3、喷油泵柱塞磨损严重。

4、温度过低。

5、气缸压力过低。

二、处理方法:

1、冷起动时无怠速,一般属正常现象。这是由于温度过低,机油粘度过大,使发动机内阻力增加,柴油的喷雾、蒸发条件变差,造成发动机不能维持最低稳定转速运转,当油门抬起时,便很快熄火。在这种情况下,可将油门调至稍高于怠速下运转,待发动机升温后,再恢复怠速运转。

2、若发动机使用已久,无怠速工况,且伴随动力不足,燃料消耗不正常,一般是由于柱塞磨损过甚,怠速时漏油量增加,使供油量无法满足怠速工况要求;或气缸压力过低,喷油提前角过大、过小,使发动机燃烧条件差造成的。只要按照动力不足的故障处理,怠速工况就会自然恢复。

3、若上述情况正常,则应考虑调速器的怠速工作元件有无异常。检查调速器弹簧有无折断,或调速元件磨损过多或弹簧过软,使飞锤在怠速运转时的离心力远远大于弹簧张力而减油,或维修人员调整不当。必须拆下喷油泵总成在试验台上重新进行维修调整。

检查调速器时,首先应通过怠速螺钉调整,若调整无效,再进行怠速弹簧预紧张力的调整。可将怠速弹簧调整螺帽向里稍拧或在弹簧座上加垫片,使预紧力增大,升高怠速。如果弹簧折断,应更换后再调整,使之恢复怠速工作性能。希望要上的介绍能给用户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