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MODBUS6号命令怎么用?

楼主(2017-08-03):
通过通讯控制仪表的状态,仪表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但在设备组态时没有找到06功能码,我需要清除仪表的寄存器区,请问大侠我该如何使用06功能码?

楼主:
还是自己先顶一下吧!

网友A: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数据库组态里面  新建点  点的数据连接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库组态里面  新建点  点的数据连接里面

这是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