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DeviceNet产品的介绍和案例

楼主(2017-08-03):
Omron 无线 DeviceNet 的产品有 WD30-ME/WD30-ME01(无线主站),WD30-SE/WD30-SE01(无线从站)。

产品特点:

1.DeviceNet 主站与从站间的通信无需布线(无线连接),通信距离室内 60m,室外 300m, 使用中继时可达到室内 240m, 室外 1200m。
2.可与无线以太网在同一区域同时使用,频率带2.4G Hz(2401MHz~2480.2MHz)。
3.同一区域可使用多套无线DeviceNet系统,最多10套。
4.耐干扰性强,使用DS-SS调制解调方式。

5.无线主站最多可带3200点(输入100CH, 输出100CH),无线从站最多可带1024点(输入32CH, 输出32CH),不适用于实时控制系统。

使用案例:

1. 可使用无线通道WCH的选择(中国可使用的无线通道号为2~34,52~83)

          使用无线主站或无线从站,模式开关切到Test,SW3-3拨ON,接上DeviceNet电源,MS绿灯闪、WS绿灯亮,7段LED显示接收的无线信号的强度(强度在L1以下的就是我可以使用的无线通道)。可以用螺丝刀选择所需的WCH,再按SW2,监视下一个无线通道)。最后断电将SW3-3拨OFF。

2. 无线主站、无线从站间的通信测试(无线主站的W Node的0,无线从站的W Node可取1~64,不能重复)

          将无线主站、无线从站的WCH选为步骤1中获得的WCH,模式开关均切到Test,SW3-4均拨ON。

          将无线主站的W Node拨的与想测定的无线从站的W Node相同。

          接上无线主从站的DeviceNet电源。

          无线主站、无线从站的7段LED显示应在L5以上,表明无线主站、无线从站间的通信稳定,否则调整无线从站的位置。最后断电将SW3-4均拨OFF。

3.  DeviceNet从站在无线从站中的注册

          断电将无线从站的N Node拨的与DeviceNet的从站不同,将无线从站的通信速度SW1拨的与DeviceNet的从站相同。无线从站的SW3-6拨ON,模式开关均切到SET。

            接上无线从站的DeviceNet电源。

            无线从站LED显示小数点,NS绿灯亮,按SW2,无线从站LED不显示小数点。

            无线从站的SW3-6拨OFF,模式开关均切到RUN。无线从站NS绿灯亮, 7段LED显示本身N Node.

4. 无线从站在无线主站中的注册

          将无线主站的W Node拨的与想注册的无线从站的W Node相同,SW3-6拨ON, 模式开关切到SET, 接上无线主站的DeviceNet电源,MS绿灯闪,按SW2, 无线主站尝试注册无线从站。

            与无线从站的通信建立后,WS绿灯亮,取得无线从站的I/O点数,检查总点数,如OK,自动注册。

            注册完成后,7段LED显示自身W Node。注册完成后,WS红灯闪,7段LED显示错误代码。

            之后注册其他的无线从站。

         所有从站注册完成后,将SW3-6拨OFF, 模式开关切到RUN。

         此时所有无线从站的MS、NS、WS绿灯亮,7段LED显示自身N Node。

             无线主站的MS、NS、WS绿灯亮,7段LED无显示。

5.  DeviceNet的扫描,配置和下载。

        使用CX-Integrator等软件扫描,配置和下载DeviceNet。

其他说明:如想将某个无线从站从无线主站中删除,可以使用删除功能。

网友A:
多谢多谢,最近班里有人在改无线通讯,希望能有帮助,感谢楼主。

网友B(2017-09-03):
还没看过这块,大体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