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图元件背景不透明怎么办

楼主(2017-08-04):
想要用自己做的位图元件,可是发现总有白色或者黑色的背景,很烦,可是位图又不能做成透明背景,PNG格式又不支持,求教各位老师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不会,不过我自己抠图,把图片其余地方背景弄成白色的,然后组态背景也弄成白色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B:
也想知道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C:
还能p图后再导入,mcgs的软件不能背景透明化,也就是你的图片是什么样子,导进去用就是什么样子,mcgs软件不处理

网友D:
学习一下,涨涨见识。

网友E(2017-09-12):
很多位图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没有专业软件也可以利用word修剪一下,把不用的去掉

网友B(2017-10-20):
网上搜搜,图片转换在线服务很多

网友E:
这个应该不容易的

网友G:
不知道支不支持矢量图,采用FLASH做矢量图看看

网友B:
用在线图片格式转换,简单快捷。

网友H(2018-02-04):
用PS导入,直接抠图,就可以变成透明背景了

网友I(2018-10-06):
图片背景和屏幕背景用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J:
抠图再导入,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K(2019-09-18):
图片背景和屏幕背景用一样的就好了;或者抠图再导入

网友L:
把图片其余地方背景弄成白色的,然后组态背景也弄成白色的,就看不出来了,经常这样作,不知还有没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