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带刹车200w的,出现跑位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04):
松下A5伺服带刹车200w的,用了一个月都没事,突然出现位置跑偏的情况,高手支招怎么解决这种情况,急!!!

网友A:
你那边具体情况不清楚,推测可能情况:1、机械结构部分磨损或其他导致出现偏差 2、伺服接收信号问题,监控下看接收信号(比如脉冲)3、驱动器参数有变化等等原因

网友B(2017-09-27):
搞定了吗  跑不了结构 和信号问题

网友C:
有可能回原点的光码角度不对劲,你看看位置偏差是否正好电机转一圈的大小?

网友D(2018-06-07):
谢谢分享,学习了,努力中

网友E:
可以找供应商帮忙解决  需要帮忙也可以联系我QQ339815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