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西门子S7-120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7-08-04):
本文中西门子 PLC 开发软件的版本为 Portal V13 SP1,MCGS 使用的是带网 口的。

一、MCGS Tpc 与西门子 1200 之间的连线使用直连网线。

二、PLC 的操作设置

1、查看西门子 S7-1200 的 IP 地址(方法不唯一)

首先单击“可访问设备”,如图 1。

                                                  图1    可访问设备按钮

打开界面后,如图 2,选择 PG/PC 接口的类型,在 PG/PC  接口中选择与 PLC 相连的网卡,点击“开始搜索”, 过一会就会出现包括 PLC 在内的所有的可访问设备的 IP。

                                          图2    查找 PLC 的 IP 地址

2、1200PLC 的 DB 块的建立与查看

要与 PLC 通信的话,必须把数据块的“优化的块访问”去掉。右击 DB 块 选择属性,去掉勾选,如图 3。这时候 DB 块的变量都有一个偏移量,如图 4。 这里我们将以 testfloat 和 testbool 两个变量为例,观察到他们的偏移量分别是 50 和 54,DB 块编号为 10。

                                    图3    DB 块属性

                                   图4    DB 块的变量

三、MCGS 的操作

1、查看 MCGS 的 IP 地址

如果有 USB 线(比如一头是 USB-A 型公头,一头是 USB-B 型公头),可以 忽略查看当前 IP 这一步。

方法一:在刚刚给触摸屏上电时,手一直按住触摸屏的任意位置,过会就会 出现图 5 MCGS 的启动界面,在这里可以查看当前的 IP 地址。

                                                   5    MCGS 启动设置界面

2、设置 MCGS 的 IP 地址

为了能与 PLC 通信,应将 MCGS 的 IP 设为同一网段。如果有 USB 线(比如一头是 USB-A 型公头,一头是 USB-B 型公头),可以采用方法一与屏幕连接, 如果网线下载 MCGS 程序方便,可以采用方法二与屏幕连接。成功连接后,更 改 IP 的步骤是一样的。

方法一:正常启动屏幕后通过 USB 线与屏幕连接,如图 6 单击下载。出现 下载界面,如图 7 图 7,连接方式选择“USB 通信”,单击连接运行,再单击“通信测试”可以测试一下是否连接成功。

                                              图6    单击下载

                                     图7    下载界面

方法二:用网线与触摸屏连接,打开图 7 的下载界面,通信方式选择“TCP/IP 网络”目标机名填写上一个步骤查到的 IP 地址,自己电脑的 IP 也要和触摸屏同 一网段(子网掩码相同,IP 地址前三位相同,最后一位不同)。单击“连机运行” 再单击“通信测试”可以测试一下是否连接成功。

使用方法一或者方法二连接成功后,单击“高级操作”,打开图 8 界面。单 击“设置 IP 地址”,打开图 9 界面,在里面填写和PLC一样网段的 IP 和相同的子网掩码。单击“确认”在单击图 8 退出。这时候需要重新给触摸断电上电才能 使新 IP 生效。

                                图8    高级操作界面

                    图9    设置 IP 界面

3、添加 Siemens_1200 设备

打开设备窗口,右击空白位置可以打开“设备工具箱”,在工具箱中找到 Siemens_1200,双击添加。如果找不到,单击“设备工具箱”里的“设备管理”, 找到 Siemens_1200 并安装。如图 10

                                             图10    添加 1200 设备

4、添加通信的通道

在 mcgs 软件中把驱动程序“Siemens_1200”加入到设备窗口之后,双击打开 “设备编辑窗口”,如图 11,在该窗口的远端 IP地址输入 S7-1200 的 IP 地址,本 地 IP 地址输入触摸屏的 IP 地址。设置完成之后,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 与 S7-1200 用网线连接,即可完成通讯。

                                              图11    设备编辑窗口

单击“增加设备通道”,对于 DB 块的数据,通道类型选择“V 数据寄存器”, 对于在之前的步骤中知道 DB 块的标号为 10,testfloat 的偏移量为 50,testbool 的偏移量为 54.0。所以一个通道数据类型选择“32 位浮点数”,通道地址为 10.50(10 表示 DB 编号,50 代表偏移量),如图 12;一个通道数据类型选择“通道 的第 00 位”,通道地址为 10.54,如果 bool 型偏移量为 54.1,那么通道类型要选 择“通道的第 01 位”,通道地址不变。

                                      图12    testfloat

                                   图13    testbool

如,双击通道,选择 MCGS 里的变量与之连接。这样就可以完成 MCGS 与1200PLC 的以太网通信了。

网友A(2019-05-25):
www

我虽然知道楼主说的是个办法,想到工作量就跪了,原先让第一排每个字向下移动4步,然后是第二排每个字下移7步,

网友B(2019-09-12):
写的不错,下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