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给人家做半导体晶圆研磨液设备,测量液位居然是氮气冒泡测量方式,大家谁用过??

楼主(2017-08-05):
近期给人家做半导体晶圆研磨液设备,测量液位居然是氮气冒泡测量方式,大家谁用过??

仪表都是进口的,测量深度0-2米均可,调节氮气进口速率即可(前端氮气压力0.25公斤),这个我估计是通过测量残压或者是通气速率来间接检测的

网友A:
吹气是液位计,

老古董挖

网友B:
什么原理呢?我百度一下。

网友C:
吹气法测液位,古老但不落伍。吹气只是一种接液的方法,测量仍然是静压法的压力、差压检测,仪表就是压力、差压变送器,进口不进口一个鸟样。仪表风路部分有几个气动仪表附件,恒流阀(限流孔板阀)、单向阀、减压阀及几个针型阀、闸板阀之类。

吹气法主要用于低于地面的池子液位的测量,用于被测液体易堵易结晶等场合。还有一个应用,在炼油行业的催化裂化反应区内,叫做反吹风差压检测,用于藏量(固体料位)、差压、密度、压力等测量,使用非常多,比吹气法测液位的气路布置复杂一点。

从使用的吹扫风是氮气看,这个液位检测中池子使用了氮封技术,因此这个液位检测是差压法测液位,偶猜测使用的是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如同偶厂的硫磺池液位的检测。

楼主:
反正目前在强酸强碱等腐蚀性液位测量且许可气泡的,我们目前都用那个玩意!我发现问题就是与前端气源压力关系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