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手动运动控制模式实际速度和设定速度不一致?

楼主(2017-08-05):
你在组态向导中的电机速度最大值设定多少,启动停止速度设定多少。再就是你Speed速度设定多少,检查一下这些参数是否有问题。
启用 RUN(运行/停止)参数会命令运动轴加速至指定的速度(Speed
参数)和方向(Dir 参数)。 您可以在电机运行时更改 Speed 参数,但 Dir
参数必须保持为常数。 禁用 RUN 参数会命令运动轴减速,直至电机停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 原始公式推导算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