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编码器调零

楼主(2017-08-05):
多次接到客户电话说,自己购买编码器(GSK伺服电机)更换后,运行不正常,以前更换过FANUC的电机编码器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和怎么处理,其实主要是没有调零而引起的问题,要一一说明白还真的麻烦。

确实在不少的工厂现场,还真的是凭一个万用表是没法解决的,各位高手,大佬有没有简单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A:
调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学会的,一般伺服电机工厂技术都保密的。伺服电机要实现FOC控制,必须编码器和伺服电机的磁极进行对齐。否则就会过热,扭矩不够,报警,失速等等情况的产生。可以交流下qq64964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