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485】.基础扫盲

楼主(2017-08-05):
1. 什么是通讯

要搞清楚RS485通讯我们要先搞明白什么是通讯,其实通讯就是两个设备之间0 1代码的传递,0就是低电平1就是高电平。假如A设备向B设备传递数据,那么首先A设备和B设备之间必须通过电缆连接,如果A设备要向B设备发送101010这样一串代码那么A设备就要在他的通讯端口产生图 1-1所示的高低电平的组合,这样通过电缆这个介质B设备的通讯端口就会接收到这样的高低电平的组合,同时就会将这个高低电平的组合翻译成101010这样的二进制代码,这样就完成了A设备向B设备数据的传递,B设备向A设备数据传递是同样的道理。

图 1-1

讲到这里还要普及全双工半双工、通讯速率和主从通讯,这三个概念。

全双工的意思就是通讯端口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可以接收数据,而半双工指的是同一时刻通讯端口要么只能发送数据,要么只能接收数据两个工作不能同时进行。

通讯速率指的就是1S内通讯端口发送01代码(或者说是高低电平)的数量。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说通讯速率是9.6kbps那就表示通讯端口每秒发送9600个bit的数据也就是每秒可以产生9600个高低电平(注意这里是高低电平总共加起来9600个)。

主从通讯,指的是在一个通讯网络中一个站点是主站,其他站点作为从站,主站和从站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传递,但是从站与从站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数据的传递,如果从站之间想要交换数据也必须要通过主站如图 1-2所示。

图 1-2

2. 485通讯

明白了通讯的基本概念下面大家再看485通讯就会感觉相对容易了,下面我们从通讯介质、通讯方式、通讯类型、物理层四个方面来向大家介绍。

通讯介质:屏蔽双绞线,也就是我们通常用的带有屏蔽层的两心电缆如图 2-1所示。

图 2-1

通讯方式:半双工

通讯类型:主从通讯

物理层:  9针接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485的9针接口我们只需要将两芯电缆接到3号脚和8号脚上,3是信号“﹢”,8是信号“-”。 图 2-2是母头示意图,图 2-3是公头示意图。

图 2-2

图 2-3

3. 通讯协议

最后再帮大家把通讯协议这个概念捋一捋,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把通讯协议和通讯的物理层搞不清楚,一问你这个通讯用的是什么协议,经常有人回答“我这个是485协议、我这个是232协议”。这就是典型的把通讯协议和通讯物理层搞混了,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打电话一样,电话是物理层,通话的人之间说的语言就是协议,同一个物理层可以传输不同的协议,就像电话两边的人既可以说中文也可以说英语。中文是一种协议,英文是另一种协议。485就像是电话是物理层,在这个物理层可以传输modbus协议,也可以传送Profibus协议,这个比喻应该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出通讯协议和物理层的关系。

本文我们就先向大家介绍一下通讯的基本概念,以及RS485通讯的物理层,大家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好,我认为通讯想要搞懂,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协议这个东西理解了,后续我将会更新系列文章帮助大家循序渐进的理解并掌握RS485通讯。

网友A:
的确如此,485和232以及422,以前常说为协议,其实理解错误了!

网友B:
简单易懂,说的很清楚了,继续扩展一下,期待更多的文章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