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PU报警

楼主(2017-08-06):
上位机软件提示通讯故障,CPU报警。

网友A:
看下报的什么警,手册一般都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B:
给你个400-821-3030 电话,解决售后

网友C:
先收集下什么故障信息 看看手册 然后不行再找售后。

网友D:
首先查出来报警代码,再咨询较佳

网友E:
用gxwork诊断一下报警的信息和代码,再根据报警代码查阅手册!

网友F:
所有的报警数据都保存一个固定的寄存器中,上位机只有把它读过去就行了

网友G:
可以用软件查看下报警代码!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还没遇到通讯方面的故障,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J:
先检查下程序是否有错误,再检查下模块是否都链接完好!

也可以通过软件查找错误代码处理!

网友K:
先检查下程序是否有错误,在检查下模块是否都链接完好,也可以通过软件查找错误代码处理,如果还搞不定,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网友L:
检查单元配置GX works2

网友M:
用GX WORKS软件去诊断下,这样才可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N(2017-09-07):
看说明书,找到报警的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O:
楼主换QJ开头的通讯模块试试,记得要设置站号和原来的一致。

网友P: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Q(2017-11-21):
检查电池是不是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