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PLC只接了外部电源能够进行调试吗?

楼主(2017-08-07):
买了PLC回来,只接了外部电源,没有接到其他任何东西,想通过PLC的输入输出的指示灯进行模拟调试。把程序写入之后,软元件不能像仿真那样强制ON/OFF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呢?麻烦详细一点,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根据程序,输入点接开关、传感器、电压、电流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程序,输入点接开关、传感器、电压、电流等信号。

现在程序只有一条:ld x1,out y0。主要就是程序写入后软元件调试不能强制ON/OFF,PLC的指示灯也没有变化

楼主:
就是这样的,只接了外部电源

网友B:
把输入X换成辅助继电器M 就可以模拟了

网友C:
这个用M软元件继电器代替强制输出就好了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用导线短路输入点就能试。

网友D:
输入输出点没接,指示灯怎么亮?

网友E:
输入点没有接是不会亮灯的,也不会动作,把输入点换成中间加点器M点,输出的指示灯就会亮

网友F:
这个应该需要接输入输出点

网友G:
学PLC 主要是学逻辑,你想这样试不是不行,只是PLC 都买了再接几个灯呀开关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H:
接入几个输入或者输出量,几个便宜的小灯泡,铂电阻啊什么的都挺便宜。

网友I:
买几个开关也没多少钱,用组态王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X换成辅助继电器M 就可以模拟了

好的,谢谢指点。问题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PLC 主要是学逻辑,你想这样试不是不行,只是PLC...

不是不行啦,只是没想到这种解决办法,现在我是用辅助 继电器代替X,然后用labview跟PLC通信就能实现模拟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入几个输入或者输出量,几个便宜的小灯泡,铂电阻啊什么...

好的,thank you!之前不知道是需要外接开关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