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为什么失控?

楼主(2017-08-07):
我做了一个有PLC控制的小设备,由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电磁阀配合动作。我用笔记本测试时一切正常,但是把程序拷入PC后,PLC运行一会就是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干扰造成的吗?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困扰几天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能就是干扰 你检查接地什么没有?

网友B:
可能有干扰 检查接地,供电分开试试

网友C:
接个地试试,可能环境也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