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用过一段时间后激活失效

楼主(2017-08-07):
各位,EPLAN软件安装完后一段时间,今天打开发现需要激活,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重新复制下那个文件就好了,我都碰到好几回了

网友B(2018-04-08):
我是每天都提示需要激活,每天都要复制重新覆盖一下win10 2.7的EPLAN

网友C:
你把文件直接放到要复制的那个路径上一级,然后每个月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1-02):
“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基本上使用一个月就得重复破解一次。

复制是这个文件替换就OK了。

网友E:
我也是老遇到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

网友G(2019-04-25):
坛上的积分需要达到200积分,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H(2019-11-28):
“SN-U10066.EGF”文件复制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

网友I:
复制覆盖了,还是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J(2020-07-21):
引用 网友B:
我是每天都提示需要激活,每天都要复制重新覆盖一下win10 2.7的EPLAN...



我每小时复制一次

网友K(2021-06-25):
我直接在上述路径做个备份,每次提示的时候就默默复制一遍

网友L(2021-10-17):
我也是老遇到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烦不胜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期待黎明"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我是每天都提示需要激活,每天都要复制重新覆盖一下win10 2.7的EPLAN...】进行回复:        --------------...



每小时复制一次还能用吗?

网友N:
SN-U10066.EGF这个文件重新复制粘贴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下面就好了

网友O:
注意杀毒软件,把它信任就好

网友P(2021-11-17):
加密狗老是失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