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实例帮你理解FC与FO、NC与NO

楼主(2017-08-07):
FC与FO多用于两位式开关阀门,既当供气(供电)系统故障时,阀门要求到达对系统安全的位置。

那么怎样才叫系统安全位置,一旦事故状态出现(停气、停电),阀门应处于开位置,还是关位置呢?

看了下面的图你就明白了!

——进料阀:当供气、供电系统故障时(停气、停电),为了避免损失,阀门应处于关位置。那么这个阀门应该是事故关(FC);

——放空阀:当供气、供电系统故障时(停气、停电),为了避免罐内压力过大时无法泄压,阀门应处于开位置。那么这个阀门应该是事故开(FO);

NC(Normal Close)与NO(Normal Open)

NC与NO的选择使用多见于数字量的输入设备和数字量输出设备中,如常见的接近(触)开关、继电器等。

那么NC与NO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路,实际生产中该如何选择?

同样看看下面的示意图您就明白了!

如上图,接近开关正常情况下(无磁铁接近),2.3端子闭合,我们称之为NCNormal Close1.3端子断开,我们称之为NONormal Open),也就是2.3为常闭触点,1.3为常开触点。

当接近开关有磁铁接近(非正常),弹性铁片被吸引,使2.3端子间断开,1.3端子间闭合,也就是说NC的端子,非正常情况下是断开的,NO的端子,非正常情况下是闭合的。

上述两个浮子液位开关该如何选择NC还是NO呢?(通常自动控制系统要闭合信号作为触发信号

——罐顶部的浮子开关,(如下图)正常时浮子在下面,浮子带动磁铁,也就是磁铁未接近接近开关,不需要给系统信号,应该给出断开信号;当液位很高时,浮子上浮带动磁铁达到可吸引弹性铁片处,这时我们需要给系统一个闭合信号。

那么这个位置的接近开关应该选择连接1.3NO)端子。

——罐底部的浮子开关,(如下图)正常时浮子在上面,浮子带动磁铁,也就是磁铁吸引接近开关,不需要给系统信号,应该给出断开信号;当液位很低时,浮子向下移动,带动磁铁离开可吸引弹性铁片处,这时我们需要给系统一个闭合信号。

那么这个位置的接近开关应该选择连接2.3NC)端子。

那么如果拿来一个开关设备上面没有标出NCNO,如何判断哪两个端子间是NC,哪两个端子间是NO,其实很简单,不连接任何设备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了(短路NC,断路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