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机床触摸屏参数锁定让其他人不能乱改

楼主(2017-08-07):
斯耐德触摸屏 怎能把其中一个参数页面按钮锁定不然其他人打开?????

楼主:
帮帮忙啊 是不是很难?

网友A(2018-07-04):
设置互锁就可以啊,或者通过权限管理也可以啊,只有输入账号和密码正确后才能进入相应界面,否则无法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