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5S100系列触摸屏连接不上

楼主(2017-08-07):
我有同样的设备8台,触摸屏系列 同为DOP-B05S100,目前5台可以连线 3台不可以,尝试卸载驱动后重新安装,今天同样尝试1.01.08的最新软体 DOPSOFT 结果还是一样,8台设备中 5台为一批次,3台为一批次,但是3台连不上线的是 两批次里都有,有哪位高手 可以解答下 谢谢.

连接 提示无法正确安装驱动 找不到 DOP-B SERIES
还有一个是USB CAN NOT CONNECT 2=IIIUSB_OPENDEVICE()-WDU_INIT ERROR

网友A:
可以到中达电通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DOPSOFT2.00.06安装。你使用的版本太低的,与最新出的人机使用可能会有问题,人机只连接电源和USB连接电脑下载程序,避免通讯传导的干扰,USB电缆最好使用带屏蔽磁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