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转串口和台达PLC通讯遇见题。求解!

楼主(2017-08-07):
通讯设置以后,通讯连接会提示:USB CAN NOT CONNECT 2=IIIUSB_OPENDEVICE()-WDU_INIT ERROR

然后提示:通讯超时!

PLC为台达ES系列:DVP-14ES00R2。因为是拆机,PLC内部存在程序,上电以后为“RUN”状态。

采用串口直接通讯,也不行!求解!!

网友A:
首先判断你的驱动有没有安装正常,然后你用COMMGR去扫描就行了,怀疑你的驱动不正常

网友B(2017-11-13):
通信参数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