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如何读取数据块长度

楼主(2017-08-08):
有相关的标准块么 用于读取共享数据块或背景数据块长度

网友A:
不需要标准块来处理,例如如下程序段即可。

OPN DB10     //打开DB10

L DBLG   //获取DB10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标准块来处理,例如如下程序段即可。OPN DB1...

哇 谢了 那SCL有相关的指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