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振动时效工艺中支撑方式与激振器位置分析

楼主(2017-08-08):
机械件使用JH振动时效设备的应用已十分广泛,此次机械压力类铸件厂家联合聚航进行振动时效工艺试验。铸件支撑方式与激振器位置有一定关系,根据试验有以下看法。

1工件固有频率是工件本身属性与工件支撑方式和激振力大小无关

2工件在受到激振力作用后产生振动并在工件上传动形成振动波工件振动强弱由激振力的大小决定激振力大小取决于激振器的偏心半径偏心块质量及转速三个因素

3工件受到激振力作用后开始振动该振动可以向各个方向传播

4按照有关振动理论激振器应装在振动波的波峰处,橡胶垫应在波节处支撑激振器装在另一波峰上一个波峰与一个波峰节的距离应该是1/4波长

5介质一定的情况下机械波的传播速度是一定的其太小等于波长×也就是说波长随频率改变而改变

6在振动过程中频率电机转速不仅决定了激振力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波长根据支撑原理支撑位置也就定了

7振动时先按照上述理论支撑并进行扫描寻找一定转速使电流和加速度示值合理此时工件上撒上砂子或者用别的方法寻找此时振动波的波长即波峰波节位置),再调整工件支撑位置

8激振器装位置与工件支撑位置有相对固定关系振动的其它条件不变改变激振器的位置工件支撑位置即振动波节位置也相应改变这一点已被实验所证实对于加工精度要求较高的铸件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多次动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