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能表查缺相

楼主(2017-08-08):
用万用表电压档打到500V,用表针依次测任意两根线,如果其中的一根与其中的两根线都测得,那么这根线就是缺相。

测量开关上桩头,AB、BC、AC间电压是左右。任何一相对其它两相电压低是该相电源缺相。
测量开关上桩头、A、B、C三相对零或对地(电动机外壳)电压,左右,那相电压低或没有电压是该相电源缺相。
如果电源没有缺相,合上开关,用同样方法检查下桩头,找出缺相,开关缺相一般是接触不好。
如果开关没有缺相,坼开电动机接线盒,星形接法直接用电阻档测量电动机出线桩头与星点的电阻,正常都是通的或一样的电阻,如果有不通或电阻过大的,该相线圈有问题,烧坏或断线。
如果是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检查。
电源、开关、电动机没有问题,检查开关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

网友A(2017-10-26):
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