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通过Profinet网络控制变频器G120起停及调速

楼主(2017-08-08):
1、PROFINET 通讯功能概述

SINAMICS G120 的控制单元 CU250S-2PN 支持基于 PROFINET 的周期过程数 据交换和变频器参数访问。

周期过程数据交换—PROFINET IO 控制器可以将控制字和主给定值等过程 数据周期性的发送至变频器,并从变频器周期性的读取状态字和实际转速等 过程数据。

变频器参数访问—提供 PROFINET IO 控制器访问变频器参数的接口,有两 种方式能够访问变频器的参数:

1. 周期性通讯的 PKW 通道(参数数据区):通过 PKW 通道 PROFINET IO 控制器可以读写变频器参数,每次只能读或写一个参数,PKW 通道 的长度固定为 4 个字。

2. 非周期通讯:PROFINET IO 控制器通过非循环通讯访问变频器数据记录 区,每次可以读或写多个参数。

本文通过示例介绍 S7-1500 与 G120 CU250S-2PN 的 PROFINET PZD 通信,

以组态标准报文 1 为例介绍通过 S7-1500 如何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调速以及读 取变频器状态和电机实际转速。

2、S7-1500 与G120 的PROFINET PZD通信实例

2.1 硬件列表

设备

订货号

版本

S7-1516-3PN/DP

6ES7 516-3AN00-0AB0

V1.5

CU250S-2PN

6SL3246-0BA22-1FA0

V4.6

PM240

6SL3224-0BE15-5UA0

          表 2-1 硬件列表

2.2 软件列表

软件名称

版本

TIA Portal

V13

StartDrive

V13

          表 2-2 软件列表

2.3 硬件组态

创建 S7-1500 项目,打开 TIA PORTAL 软件:

1)选择创建新项目;

2)输入项目名称;

3)点击“创建”按钮。

                               2-1 创建 S7-1500 项目

添加 S7-1516-3PN/DP,创建项目:

1)打开项目视图,点击"添加新设备",弹出添加新设备对话框;

2)设备树中选择 S7-1500->CPU->CPU 1516-3PN/DP->6ES7 516-3AN00-0AB0

3)选择 CPU 版本号;

4)点击“添加”按钮。

                 2-2 添加 S7-1500 CPU1516-3PN/DP

添加 G120 站:

1)点击设备和网络进入网络视图页面;

2)将硬件目录中其它现场设备 -> PROFINET IO -> 驱动器 -> Siemens AG -> SINAMICS -> SINAMICS G120 CU250S-2 PN Vector V4.6”模块拖拽到网络视图空白处;

3)点击蓝色提示“未分配”以插入站点,选择主站“PLC_2.PROFINET 接口_1”, 完成与 IO 控制器网络连接。

                  2-3 添加 G120 从站

组态 S7-1500 Device Name 和分配 IP 地址:

1点击 CPU1516-3PN/DP,设置其 Device Name “plc1500”

2)分配 IP 地址

  图 2-4 设置 CPU1516-3PN/DP Device Name 和分配 IP 地址

组态 G120 Device Name 和分配 IP 地址:

1)点击 G120,设置其 Device Name 为“g120pn”;

2)分配 IP 地址。

         2-5 设置 G120 Device Name 和分配 IP 地址

完成上面的操作后,硬件组态中 S7-1500 G120 IP 地址和 Device Name 就已经设置好了。现在组态 G120 的报文:

1)将硬件目录中“Standard telegram1PZD-2/2 ”模块拖拽到设备概览视图 的插槽中,系统自动分配了输入输出地址,本示例中分配的输入地址 IW0IW2,输出地址 QW0、QW2;

2)编译项目。

2-6 组态与 CU250S-2 PN 通信报文

下载硬件配置:

1)鼠标单击“PLC_2”选项;

2)点击“下载到设备”按钮;

3)选择 PG/PC 接口类型,PG/PC 接口,子网的链接;

4)点击“下载”按钮。

                              2-7 下载硬件配置

2.4、SINAMICS G120 的配置

在完成 S7-1500 的硬件配置下载后,S7-1500 与 G120 还无法进行通讯,必须 为 G120 分配 Device Name 和 IP 地址,保证为 G120 实际分配的 Device Name 与硬件组态中为 G120 分配的 Device Name 一致。

G120 的设备名称:

1)如下图所示选择“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并点击“在线并诊断”;

2)点击命名

3)设置 G120 PROFINET 设备名称 g120pn,并点击“分配名称”按钮;

4)从消息栏中可以看到提示。

                图 2-8 分配 G120 Device Name

分配 G120 的 IP 地址:

1)如下图所示选择“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并点击“在线并诊断”;2)点击分配 IP 地址

3)设置 G120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并点击“分配 IP 地址”按钮;

4)从消息栏中可以看到提示“当前连接的 PROFINET 配置已经改变。需重新启 动驱动,新配置才生效”。

                图 2-9 分配 G120 IP 地址

设置 G120 的命令源和报文类型:

1)在线访问 G120;

2)选择通讯设置;

3)设置 P0922=1,选择“标准报文 1, PZD2/2”。

                      图 2-10 G120 配置

频器自动设置的参数如下:

参数号

参数值

说明

参数组

P1070[0]

r2050.1

变频器接收的第 2 个过程值作为速度设定值

CDS0

P2051[0]

r2089.0

变频器发送第 1 个过程值为状态字

P2051[1]

r63.1

变频器发送第 2 个过程值为转速实际值

2.5  通过标准报文 1 控制电机起停及速度

S7-1500 通过 PROFINET PZD 通信方式将控制字 1STW1)和主设定值( NSOLL_A)周期性的发送至变频器,变频器将状态字 1ZSW1)和实际转速( NIST_A)发送到 S7-1500.

1.    控制字:常用控制字如下,有关控制字 1STW1)详细定义请参考“3 PROFINET 报文结构及控制字和状态字章节。

·       047E(16 进制) - OFF1 停车

·       047F(16 进制) - 正转启动

2.    主设定值:速度设定值要经过标准化,变频器接收十进制有符号整数 16384(4000H 十六进制)对应于 100%的速度,接收的最大速度为 32767200%)。参数 P2000 中设置 100%对应的参考转速。

3.    反馈状态字详细定义请参考“3 PROFINET 报文结构及控制字和状态字章节。

4.    反馈实际转速同样需要经过标准化,方法同主设定值。

示例:通过 TIA PORTAL 软件监控表模拟控制变频器起停、调速和监控变频器 运行状态。

数据方向

PLC I/O 地址

变频器过程数据

数据类型

PLC ->

频器

QW0

PZD1 - 控制字 1STW1

16 进制(16Bit)

QW2

PZD2 - 主设定值(NSOLL_A

有符号整数(16Bit)

变频器 -> PLC

IW0

PZD1 - 状态字 1ZSW1

16 进制(16Bit)

IW2

PZD2 - 实际转速(NIST_A

有符号整(16Bit)

                            表  2-3 PLC I/O 地址与变频器过程值

  1. 程序

                                  图2-11  程序

2. 启动变频器

首次启动变频器需将控制字 1STW116#047E 写入 QW0 使变频器运行准备 就绪,然后将 16#047F 写入 QW0 启动变频器。

3. 停止变频器

16#047E 写入 QW0 停止变频器;

4.调整电机转速调整电机转速调整电机转速

将主设定值(NSOLL_A)十六进制 2000 写入 QW2,设定电机转速为 750rpm。

5.读取 IW0 和 IW2 分别可以监视变频器状态和电机实际转速。

                         图 2-12 监控表

3、PROFINET报文结构及控制字和状态字

3.1  报文结构

        表 3-1 报文结构

                                               表 3-2 报文说明

3.2  控制字

控制字位

含义

参数设置

ON/OFF1

P840=r2090.0

OFF2 停ft

P844=r2090.1

OFF3 停ft

P848=r2090.2

脉冲使能

P852=r2090.3

使能斜坡函数发生器

P1140=r2090.4

继续斜坡函数发生器

P1141=r2090.5

使能转速设定值

P1142=r2090.6

故障应答

P2103=r2090.7

8,9

预留

通过 PLC 控制

P854=r2090.10

反向

P1113=r2090.11

未使用

电动电位计升速

P1035=r2090.13

电动电位计降速

P1036=r2090.14

CDS 0

P0810=r2090.15

3-3 控制字

 3.3  状态字

状态字位

含义

参数设置

接通就绪

r899.0

运行就绪

r899.1

运行使能

r899.2

故障

r2139.3

OFF2 激活

r899.4

OFF3 激活

r899.5

禁止合闸

r899.6

报警

r2139.7

转速差在公差范围内

r2197.7

控制请求

r899.9

达到或超出比较速度

r2199.1

IPM 比较

r1407.7

打开抱闸装置

r899.12

报警电机过热

r2135.14

正反转

r2197.3

CDS

r836.0

3-4 状态字

网友A:
嗯,不错,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B:
感谢大神分享资料!!。。。。。。

网友C:
  楼主自己写的呀,强大

网友D: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2017-10-16):
楼主你太厉害了,高手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