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这么不稳定吗?

楼主(2017-08-08):
请教各位大神:

图有点花,见谅。大体描述一下:

三个输入触点X5CX5FX5E,任一个接通,Y94都没有输出。同理第二行也是这样。手动可以强制Y94输出。另外还有几个Y输出点也是这个问题。

此故障输出点所在的模块不是在主机架上,在第二个机架上。而且无输出的线圈都有同一个模块上,其他模块可以正常输出。

已进行排查内容:

    排除二次线圈问题,程序诊断没有二次线圈。

我是三菱PLC新手,所以请问各位大神:

1.    这种问题是CPU错误还是输出模块问题

2.    三菱PLC是否有单独关闭某一模块的功能?

3.    更换模块后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要设置?

40度高温柏油马路满地托马斯回旋打滚求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诊断程序无法诊断2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诊断程序无法诊断2次线圈

您的意思是使用SET命令的话无法被诊断出来吗?

但是我搜索过Y94线圈,整个程序有四个地方在用,其他三个地方是触点。使用搜索应该可能搜出SET命令里的线圈吧?我不是很懂三菱GXworks,见笑了。

网友B: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你使用问题造成的,你最好将程序发出来,大家一起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我是使用方,不是设计方,设备之前一直在正常使用,都3年了,突然就这样了。所以我估计是硬件问题。另我是论坛新手,还不能上传东西。。。。

网友C:
使用三年了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说明程序没有问题,从硬件下手找找原因吧。

网友D:
看一下你的PLC是不是在“RUN”状态!

网友E:
拨码开关,先stop在run试试呢

网友F:
看看线路,说不定三年下来线路有点毛病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

是整个BLOCK没运行。。。。

网友G:
会不会是模块输出公共端电源线松了?

网友H:
哈哈哈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是整个BLOCK没运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