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7.4问题

楼主(2017-08-08):
而且CCEClient在计算机找不到,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本地计算机名字和项目服务器名字不一样

网友B:
重新创建一个新项目试试能行不?

打开的项目与本地计算机名称不相同造成的!

网友C:
请核对:本地计算机名字和项目服务器名字不一样

网友D:
把你电脑的计算机名复制粘贴到项目服务器哪里,再重启wincc,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出现上述原因:1.软件没有装全;2.wincc中有些服务文件没有启动,在服务选项中启动该选项;3.计算机名称检查下

网友F:
计算机名和WINCC项目服务器名称不一致造成,复制计算机名粘贴到WINCC项目服务器名就可以了

网友G:
WINCC是否安装正常

网友H(2017-09-18):
wincc项目服务器名,要和当前使用计算机名一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