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伏的交流电机少一相能转起来吗?

楼主(2017-08-08):
首先说是在启动过程中。三相380伏交流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缺一相。一般在教科书上说是转不起来的,电机只会嗡嗡作响。但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只要电机不太大,而且还是轻载或者是空载,个别电机就可以在缺相的情况下转起来。只不过转速略微偏低一些,而且电流很大。但绝大多数电机在缺一相的情况下是转不起来的。

但如果在启动过程中缺两相,那么电机任何情况下都是转不起来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运行过程中缺相,如果三相交流380伏电机在运行过程突然中缺一相。电机一般不会停下来。除非是特别大的负载。此时电机的电流会偏大,而且振动也比较大。并伴有异音。电流也比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三相380伏电机在缺一相的情况下运行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及时发现停下来就容易烧毁电机。

小型电机启动时缺相,如果没有负荷就会不均匀的慢转,同时发热,若不及时停车,不用多长时间就会烧毁,如果带上负荷启动,就转不起来,同样也会烧毁。大一点的电动机缺相启动,就会嗡嗡直叫,就得赶快停车,否则立马烧毁。

如果电机在运行时缺相的话,电机也会发出异常声音,而电动机会因为惯性的作用下继续运转,如果不立即停机,而继续运转的话,电机的绕组会被烧坏,因此需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设置断相保护。三相电机缺相后,电机还在运转,但这时气隙中已不是旋转磁场,所以它产生的转矩就小了,为了维持电机继续运转,这时必须流入更多的电流来产生足够的转矩,所以电流大了,当负荷较大时,电机就会过载,时间一长,就会烧毁电机。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停运时,如果有一相绕组开路或电源有一相断开(或缺相)。当启动电机时,绕组产生的磁场可分成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它们与转子作用产生的转矩也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启动转矩为零而不能启动,在运转时缺相,绕组产生的磁场也可分为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但与电动机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与转子间的相对转速很大,在转子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流的频率差不大是电源频率的几倍,转子的感抗很大,故决定转矩大小的电流有功分量很小,所以逆向转矩远小于正向转矩,因此电动机能继续运行。

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有:

①保险丝选择不当或压合不好,使熔丝断一相。

②开关发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

③导线接头松动或断一根线。

④有一相绕组开路。

网友A:
这就告诉你为什么电机需要双金属片组成的热继电过负载保护器。作用防止过电流运行。缺相就处于在过电流的状况下,短时间内断开电机主电路,而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