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渗油、滴油、漏油怎么办?

楼主(2017-08-08):
  渗油、滴油、漏油是螺杆空压机的常见的故障。这些故障若是不能及时发现,很容易给空压机本身代理危害,有时也会给用户造成停产和更大的损失。螺杆式空压机的油路系统密封十分严密,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漏油故障,但是,当维护不及时或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均可能出现漏油。

  如果漏油较少,可能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但是,若漏油较多,造成空压机里因缺油停机或磨损,不仅会给客户带来损失,同时也给空压机自身带来严重损害,因此,螺杆空压机漏油故障不可忽视,那么空压机渗油、滴油、漏油该怎么办?

  螺杆空压机油路漏油有三种现象

  螺杆机漏油现象--渗油

  渗油的原因很简单,一般是连接部位不紧密,在一定的压力下会在薄弱的环节出现细微的渗漏。如果发现及时,维修到位,不会出现打的故障。但若是渗油时间长了,也会酿成大祸。

  故障排除方法

  在渗油情况下,其原因如果不是设备由更复杂的因素引起,而只是由于连接部分松动或紧固不好或压力增大等因素引起,可以在停机状态下,将连接部位紧固一下即可。

  螺杆机漏油现象--滴油

  滴油现象出现时,也不太容易及时被发现,滴油现象一般是连接部位不严密或有压力增加造成的。

  故障排除方法

  在滴油情况下,其处理方式和渗油基本相同,可以参照渗油的处理方法进行。但是,如果有深层次的原因,一定要根据深层次的原因把隐患排除后再进行处理。

  螺杆机漏油现象--漏油

  说到喷油,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螺杆空压机的油冷却器堵塞,油冷却器堵塞是螺杆空压机的常见故障,主要原因是循环系统内含有杂质,将油冷却器的细铜管堵塞,使油无法通过油冷却器,从而出现这种现象。

  故障排除方法

  处理这种故障,其主要手段就是疏通油冷却器。其方法是先将油冷却器的芯子取出来,放在铁槽子里,将水加满,水中放入除垢剂,浸泡,然后将冷却器芯取出,用柔软的铜丝将冷却器芯里的水垢一根一根的疏通开。

  总之,螺杆空压机漏油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对空压机有一定的危害,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做好日常巡检的同时,还要做好定期保养和维护,同时要定期疏通冷却器芯,并做好备品备件,保障螺杆空压机的正常运转。

参考资料:

  无油静音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huosaikongyaji

  螺杆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永磁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