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如何防止扰动

楼主(2017-08-09):
想问一下PID控制用在化工行业,如果信号源比如压力传感器坏了,出现输入信号突变,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编程处理?是否应该转到手动?

网友A:
话说增量式pi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突变的信号可以被过滤掉。

网友B:
设定一个跟踪误差,如果信号输入与信号反馈值偏差超过一定值,果断报警,停止自动调节过程。

网友C:
操作工要了干啥的??

这就是操作工的责任。。。

千万别迷信程序和编程,不然你逻辑、安全、流程考虑的在周全,更容易出事故,甚至灾难。

前几年,厂里的一套改性沥青生产装置,给弄上了全自动生产程序,操作工优哉游哉,一个班都不用去操作,有的操作工就脱岗了,到厂外去抽烟、喝酒、吃西瓜,灾难就这样发生了,由于加注的橡胶粉是废旧轮胎粉末料,里面含有除不干净的细微铁丝和一些硫化物,在高温和摩擦静电作用下,硫化物自然导致现场火灾,操作室却没人,导致过了一场火。

全自动程序,虽然看着喜人,出成绩,但更容易出事故,因为操作工容易松懈,特别是夜班,容易睡岗,所以很多程序就是人为的设定一些需要人操作的程序。

今天下午,厂里从交警队聘请了交警来厂里讲交通安全,其中就提到为什么城里刚修的南外环路弄上那么多拐弯,就是让司机时刻保持警惕,别松懈,思想别开小差。

对于楼主所说的现场仪表突然失灵的情况,我们这是的设置,是在PID控制回路窗口,流程图显示界面,设置检测数值报警功能,而不是设置自动切换手动方式,如果牵扯到装置生产的连锁,如SIS安全系统,则使用三取二、五区三的模式,来确保连锁不误动作,一个仪表失灵,操作界面报警提示。

网友D:
三楼说的在理,看来以后要注意这些问题了

网友E:
三楼师傅说的很有道理,刚踏入自动化这一行,心思都放在如何提高程序的可靠性希望以此解决出现的所有问题,没有想过这一点,学到了,谢谢三楼师傅分享经验。

网友F:
自动化只是解放人的双手,减少劳动强度,不是让人不参与其中,不用思考,要真的那样,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嘿嘿~~

遇到楼主那样的情况,做出报警处理即可,让输出归零,等待人工介入处理吧!

网友G:
pv坏了就切换到手动

网友H:
三楼说的好啊顶顶顶。

网友I:
当现场仪表突然失灵,在PID控制回路窗口,打开流程图显示界面,设置检测数值报警功能,不要自动切换手动方式,当装置生产的连锁,如一些安全系统,则使用三取二、五区三的模式,保证连锁不误动作。

网友J:
设置无扰动切换,突变后信号与原来信号作比较,去除一些最高的,最低的,

网友K:
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相关的器件,防止输入信号突变

网友L:
什么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来做程序,如果这种情况直接转为手动并报警,提醒操作人员注意介入

网友M(2017-09-18):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