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有没有必要加编码器?

楼主(2017-08-09):
如题。求问大神们,想监控步进电机是否有故障,是不是要用一个编码器检测步进电机是否有转速?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靠谱的方式了。

楼主(2017-09-26):
由于速度特别低,5秒钟一圈。加上电机后面没空间加编码器了。所以我想选用霍尔型的接近开关,测脉冲。您看这个方法行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靠谱的方式了。

网友A:
可以啊,方法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