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不归零

楼主(2017-08-09):
一台海达注塑机的锁模电子尺300毫米长,用的三星电脑,当模具锁到底时有时是零位【能正常进行下步动作】,有时不是零,导致一直高压锁模【无法进行下步动作】

网友A:
电子尺取信号是在两端加5V或10V电压,控制系统编程取电压信号0-5V或0-10V,到零位时,信号电压不为零,系统就不认为到位置了。其原因可能是存在干扰或尺在零位时有电阻。

改系统编程取信号为1-5V或1-10V。

楼主:
取样是0-10V,在最靠近电脑【类似PLC】,把取样去掉还有30MM左右的显示。三星的电脑,暂时还没进入系统的办法,在等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样是0-10V,在最靠近电脑【类似PLC】,把取样去...

有1V垫底就没问题了。改吧。

网友A:
怎么解决了?回个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了?回个信啊!

你好,李工。厂家说电脑板有问题,换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怎么解决了?回个信啊! 内容...

这个倒是省事了,修改程序能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