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变频器维修过程中那些容易老化的部件

楼主(2017-08-09):
相信不少变频器维修的人员发现,有些变频器模版会经常烧坏,通常我们就会换新的模块,并没有考虑到模块烧坏跟驱动有没有关系。因此在变频器维修中要多关注驱动电路上比较老化的配件。下面对变频器中容易老化的零配件进行介绍。

    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档测量电容的电阻,万用表的指针会摆动一个角度,容量越大这角度就越大!第二次测量时要把电容放电。

    绝缘漆

    绝缘漆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基础,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固化成绝缘膜或绝缘整体的重要绝缘材料,是漆类中的一种特种漆。散热器的铝片也要除尘,散热风扇坏了或有响声就换新的;滤波电容容量降低20%也要换(一般不超过8年);所有主回路联接螺丝再拧紧一下。关于拆装贴片集成:有的人拆装贴片集成块时经常由于电烙铁温度太高而使其损坏或性能下降,拆集成块之前可在集成块上贴一小片沾着水或洒精的纸作散热用,效果不错!

    稳压管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普通电工是比较难检测出来,能全都换新的是最好不过!维修变频器时还要对其作整体保养下:电路板尘多就用洒精清洗,吹干后再喷绝缘漆。

    光耦

    光耦全称是光耦合器,亦称光电隔离器,简称光耦。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它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关于用光耦作驱动的电路特点:因为这电路带有反馈检测回路,就是分别从输出三相(Eu、Ev、Ew)取回信号与驱动信号进行比较,当检测到变频器输出不正常时,则通过一个光耦向主板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变频器马上切断驱动信号并显示过流或IGBT短路故障,这个保护相当快,有这电路的变频器不太容易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