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合理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楼主(2017-08-10):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把大电流转换为小电流

方便测量或用于电度计量。变比对

于一个互感器来说是一个固定值

比如

200/5

的互感器就是当一次流过

安培的电流

在其

次侧会感应出

安培电流。

当当一次流过

安培的电流时

在其

次侧会感

应出

2.5

安电流。

电流互感器变比选大、配小、准确级次不够,电能表容量偏大、偏小等更是常见。

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选择:

TA

如何选择,简单说来就是怎样确定额定一次电流

的问题。它应“保证其在正常运行中的实际负荷电流达到额定值的

%左右,至少应

不小于

%”

如有一台

100kV

A

配变供制砖机生产用电,

负荷率为

%左右,

那么

在正常生产时的实际负荷电流约

100A

,按上面所述标准选择,就应该配置

5A

格的

TA.

电流互感器

变比选小的危害:

这种状况仅发生在电工对实际负荷调查不清,

或用电

户增加了用电负荷的时候。曾有书上介绍

TA

最大工作电流可达其一次额定电流值的

%,

这与

DL

T448

规程规定不符。

TA

长时间过负荷运行也会增大误差,

且铁心和二次线圈会过热使绝缘老化。

所以,

工作人员应经常测试实际负荷,

及时调整

TA

变比。

电流互感器变比选大的危害:

在实际工作中常发生。

当用电处在轻负荷时,

实际负

荷电流将低于

TA

的一次额定电流的

%,特别当负载电流低到标定电流值的

%及

以下时,比差增加,并且是负误差。所以,为了避免

TA

长期运行在低值区间,对于农

村负荷或变化较大的负荷,宜选用高于

%额定值,只要最大负荷电流不超过额定值

%即可。

总而言之,就是合适的就是最好的,选大了,选小了都不合适。

      电流互感器变比选择过大、过小时对计量都有不利影响。保护用电流互感器主要与继电保护装置配合,在线路发生短路过载等故障时,向继电装置提供信号切断故障电路,保护电力系统的安全。

      非正弦小波不能用相量图分析,需采用复合误差的概念分析,这使I0迅速增大,相当于部分I1未能转换成I2.I2与I1不再成正比变化,从而增加TA误差。当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而引起继电保护动作时,短路电流I很大,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几倍,使误差增大,危及保护装置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选择保护用TA的准确级须同时选择准确限值系数,如5P20及1200/5A表示I≯20倍额定I1即≯20*1200=24KA范围之内时,复合误差≯5%选择双方向,即可根据已给定的ILMAX.二次负荷值和10%误差曲线,准确限值系数,选择额定电流比;在稳态运行时,TA二次负荷应满足10%误差曲线的要求,只要TA二次实际负荷&1T.10%误差曲线允许的负荷,其测量误差在10%以内。二次负荷越大,铁心越容易饱和。     根据继电保护装置的要求,保护用TA的稳态误差≯10%根据工程建设控制设备造价选择准确级为10P根据ILMAX.为25KA除以准确限值系数得到1042A考虑到准确限值系数应尽量1为1250A.